三角翼

楼主(2007-12-04):
 刚做好只三角
翼动力是180
电机
用直距7.4V锂电850MAH但不知可以配什么桨好请各位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不知180的电机轴能用么.那有这4530桨卖

网友B:
可以直接插上的,去淘宝搜下吧,会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先

网友D:
傻猫那里有

网友E:
LZ对有刷还是情有独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