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O怎么改

楼主(2007-12-04):
我的ECO  120A电调,舵系、轴系硬轴,水冷.3个7.2伏.加拿大锂猛电3000毫安,540马达,,(就是这个马达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snap_detail.htm?trade_id=393154908&item_id=c06ae6310a02f5ba0d8e591d8bb609c6&
x_id=0db1&snap_id=Y6BH4POMA5CKVBOW5LIPODEFL4

楼主:
速度就是上不来,,请问怎么改一下好啊,,是最少米的改法啊,,,,,,谢谢指点啊.....

楼主:
船长50CM ,要是换什么东西,,请告诉我东西的型号,,,,,谢谢

网友:
上无刷吧

网友:
电池上11.1V的

网友A:
还有你那桨好象是半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那桨好象是半浸的啊?

好眼力

网友:
540的电机有刷的怎么换也是慢。

如果要换。就换无刷的。上一个高KV值的电机。在搞一个美国的全浸铜桨。嘿包你爽。可以找全仔。他专玩ECO

网友:
  ,我也有条一样的船,上半浸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啊...可以给我个电机和电调的型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啊...可以给我个电机和电调的型号么

直接找全仔(FX)啦!

网友:
也可卖一个560有刷电机18伏的20元一个.你那个电调应该是16.8伏吧.用2个7.2伏.在找一个西西利的半侵浆.速度也很爽弯.

网友:
连接头好靓仔。

网友:
给你个建议 用我的eco配置

2856kv4000+ 星星125a电调  7颗镍氢 速度保证比你现在的快的多

网友:
朋友
换无刷至少500,还是省省吧,最少米的改法,加电池.
7.2V电压太低了.我也有一套540有刷动力的艇50CM,开始上9.6V.~~~~慢,然后换11.1V,也不快,现在上22V,才算有点感觉了
这种老电机就要用高电压榨干它的性能

网友:
9.6V不快 22v才有感觉

配电池要看 电机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机好,,价格适中的啊

网友:
如果要换。就换无刷的。上一个高KV值的电机。在搞一个美国的全浸铜桨。嘿包你爽。可以找全仔。他专玩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