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lama4合1注意事项

楼主(2007-12-05):
维修了20多台lama,从v2-v5都有,4合1损坏约占30%。一点更换体会给大家分享:
不少模友反映,4合1质量太差,一换上就坏,其实不是这样。
有一批lama的马达质量较差,上树或卡住不收油必烧毁
2种情况:碳刷短路或断路。用万用表R*1挡,正常马达3欧姆左右,断路不动,短路0欧姆。
更换4合1前务必测量马达电阻,断路还好,短路的话,换一个4合1烧一个

楼主:
最厉害的,偶见过4合1起火燃烧的。
4合1,一般多是电调管烧坏,有能力的话可以自己更换芯片。
接受、陀螺、混控坏的几率很小,实在不行,拆开2块板,带天线的那块就是标准的4通接收,兼容futaba的

楼主:
上图,四合一拆开后是这样,是由两块组成,1个接收1个三合

通常情况下,会坏的只是三合一这边的,接收不会坏。
按照正常平时飞行的方式,先打开遥控器,检查油门的最低点,再接上飞机的电池,等它自检,如果自检完成,四合一前面的闪灯正常,先红灯,再绿灯,绿灯停,表示正常,但飞机加油门不转,表示问题就出在三合一了,电调管烧了

楼主:
标准的4通接收飞固定翼不错,很稳定,距离也还行,偶一直用它

楼主:
新的四合一出厂感度调在50%的位置,增大到60%,锁尾好些。太大会摆

网友:
LZ.  飞行无力与 4IN1的场效应管有关系么?舵机是哪个管子驱动的?

楼主:
没关系,舵机无须管子放大驱动,直接输出pmw信号

网友:
真的好经验·受益非浅

网友:
我的四合一也拆了,接收实际是六通的,飞翼龙距离大于200M,焊上电脑的跳线柱就可以了.
我的是V3,不想玩了,射备改飞翼龙,三合一要改KT的P-38.

网友:
请教一下,马达何种情况会出现短路?

楼主:
上树或卡住不收油,说了呀

网友:
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4合1和马达要一起换掉了。

网友:
“没关系,舵机无须管子放大驱动,直接输出pmw信号 ”

就是说,舵机之所以能动,驱动部件都在舵机内部呗。

楼主:
12楼、13楼,是的

网友:
学习了,迟早用得上,谢谢

网友:
学习中……
有好贴继续上啊。。。。。

网友:
好贴,玩LAMA必看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四合一电路图,想改无刷,不知道电调该接哪里?从哪里取得电机的pmw信号

找到合适的电机电调了?

楼主:
今天重感冒,好了拍个图片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四合一电路图,想改无刷,不知道电调该接哪里?从哪里取得电机的pmw信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8189&pid=2619280&page=1&extra=page%3D1#pid2619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