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胜的关键—轮胎【摘录】

楼主(2007-12-05):
致胜的关键—轮胎自从1/10房车开放使用海绵胎之后,1/10房车的发展如日中天,海绵胎优异的性能,除了让1/10房车的速度暴增以外,更是开创了当今小油车的盛事。 这次我们就来谈谈1/10房车的致胜关键,轮胎的选择。
常常有许多车手想不懂为何高手的车速那么快?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武器? 还是引擎特别好? 其实关键就是在于选对轮胎,只要选对轮胎就等于成功了七成,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致胜关键!
由于IFMAR世界赛大会规定,1/10房车只能用前轮最宽26mm,后轮最宽30mm,在这个限制之下,无论你有再多的动力,如果轮胎打滑抓不住地面也是枉然。 老实说目前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引擎,对于1/10房车底盘来说,都是马力过大。 各位可以跑完之后,瞧瞧车壳里面的轮胎屑,就知道是否轮胎打滑很严重。 轮胎最重要的功能,是把动力传导至地面,把车辆往前推进,当轮胎打滑的时候,车辆将会丧失部分的推进力,车速自然不会快。
市面上的海绵胎,大致上以义大利制造的GRP海绵胎为最大宗,海绵胎最重要的两点因素,一是轮胎硬度,二是轮胎直径。 轮胎的软硬度可以看盒子上的编号来辨别。 而轮胎直径可以用磨胎机来修改。
轮胎硬度表
35  37  40  42  45

软←→硬

        海绵胎软硬的差异
海绵胎越软,抓地力越强,磨损越迅速,海绵胎越硬,抓地力越差,但是越耐磨。 所以选择软硬度数的时候,首要考量是比赛时间的长短,首先在赛前练习的时候,就需要知道磨耗的速率,然后再决定选用合适的软硬度数。 才不会比赛还没结束,轮胎就已经用光了。
海绵胎越软抓地力越强,所以直线冲刺速度越快,进弯的反应也越迅速,但是在弯道中,越软的轮胎侧向抗拉扯力也会较差,所以软的轮胎不一定在弯道快,所以最好是能够试试各种不同硬度的轮胎,再依电脑的单圈速度来选择最佳的搭配。
如果觉得车辆转向不足,可以后轮选用硬一号的轮胎,或者是前轮选用软一号的轮胎。 如果觉得车尾不是很安定,可以后轮选用软一号的轮胎。 不同硬度的搭配,有时候也适用于左右不同硬度的轮胎。 假设某赛车场某边轮胎磨损较快,可以在磨损较剧烈的这边,选用硬一度的轮胎,在长时间的比赛之下,不会到最后左右车高越差越多,而影响车性。
        海绵胎直径的差异
海绵胎直径越大,等于胎皮厚度越大,同样硬度的轮胎,直径越大的轮胎抓地力越好,直径越小抓地力越差。 直径大的轮胎使得车性比较敏感,车辆较不易控制,但是轮胎推力较大加速较快。 直径小的轮胎车性比较迟缓,车性比较迟钝容易控制,但是相对的因为轮胎推力较小,所以加速较慢。 高抓地力的场地可以选择小直径轮胎,抓地力较差的时候,可以选择大直径的轮胎。 海绵胎直径的差异,也同时会影响到车高,所以务必要重新设定车高以及downstop。
在选择习惯的轮胎尺寸之后,同时也要针对离合器齿轮比做调整,轮胎越大底盘扭力越小,所以要加大齿比。 如果选择用小尺寸的轮胎,为了避免引擎超转,也要把齿比缩小,以免增加引擎尾速的负荷。 可以归类为两大方向,用大直径轮胎使用高齿比,用小直径轮胎使用低齿比。
        场地抓地力的变化
每个场地的抓地力,一定会随着气候,以及场地使用率而有所不同。 所以每当到了一个新场地,感觉场地抓地力的变化,会发现老手和新手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此。 资深的车手,会观察抓地力的改变,进而选择适用的轮胎,而一般的车手可能就是准备固定度数的轮胎,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一套。 这里大致上浅谈一下抓地力的变化:
柏油地表温度越高,抓地力越差,柏油地表温度越低,抓地力越高。 所以清晨和黄昏的抓地力最佳,中午最差。
越多车手跑过,由于路线上的粉尘已经被刷干净,所以抓地力会越好,许多天没有人跑过的场地,抓地力会越差。
跑道上通常会有一条黑黑的油线,地表干燥的时候,油线上抓地力最佳,地表潮湿的时候,油线上的抓地力最差。
能够充分的掌握抓地力的变化,是决定是否有机会出线的最大因素。 轮胎的抓地力决定了车辆的加速度,要跑的比别人快,主要是依靠你的车就是加速的比别人快,而不是靠车手努力的跑、用力的冲,有时候这样往往单圈更慢。 确实的把轮胎推力发挥到极限,努力的把轮胎控制在不打滑的边缘,充分运用每一分抓地力是致胜的关键。 一些进阶的车手,常常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慢即是快! 〕。 不急不徐的跑,尽量跑的顺畅,不让轮胎空转,最快单圈就是这时候出现。

网友:
顶```````又了解了```````````跑街的话 是不是太浪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