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G-401HB不耐用

楼主(2007-12-05):
我的SDG-401HB
舵机
今天烧了,飞了不到2个月,虽然速度可以,但不耐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烧掉的呢,,
2个月足够啦,,这些货,

网友B:
我告诉你原因,应该是行程过大所致,我也是听人说的,不知道理由充不充分,合不合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4487&highlight=%2Bspring

网友C:
肯定堵转了

网友D:
我是用在火狐上的,100级的飞机,行程没有问题,也没堵转,又不是第一次飞,每次飞玩检查舵机温度,是温温的,应该是不耐用的问题

网友E:
坚决不要买这个舵机了,(虽然脑子一热也买了一个),我2个朋友,一个朋友一接就烧了,还有一个前天高手调机,开始还可以,没多久,不动了,以为电池没电,换了以后发现舵机不动了,换了一个,昨天又测试,飞了一会又不行了,烧了,无奈买了FUTABA 9257了,我不需要夸大,只是请大家别买这个舵机了。(行程没问题,不赌,也没烧掉外壳,就是不动了)

网友D:
是啊是啊,问过厂家,保质期只有一个月.

网友F:
401HP就是个垃圾!

网友G:
我们在401HB舵机盒上附了网址,里面有装调注意事项和说明并主动了解用途给出评估才会出货.希望这样做能避免认知差距和不愉快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