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个正反转

楼主(2007-12-05):
给铣床接个正反转控制电路

支架内部情况

电机情况

控制电路

网友A:
用得着这么复杂???

网友:
俺用到顺开关直接折腾

网友:
极为简单的事情

网友B:
铣床要正反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着这么复杂???

练练手艺,别荒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要正反接嗎?

主要是我的床太小,自动化程度太低,只好出此下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练练手艺,别荒废了

一个双刀开关就解决呀

网友:
哪用这么复杂啊...

网友C:
是电容启动的吧,所以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电容启动的吧,所以复杂

双刀开关完全够用

网友:
接的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双刀开关就解决呀

以前用过,反转时容易过热,电机烫手,实在不爽,所以改用现在的接法,可靠性高,互锁,不会造成故障。

网友:
我刚买回手扳床后,也加了反转功能,后来跟本没用过,因为没有反转来用的机会,也不敢打反转,怕法兰盘脱落.

网友:
就这种电路还用标线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过,反转时容易过热,电机烫手,实在不爽,所以改用现在的接法,可靠性高,互锁,不会造成故障。

电机正反转都一样功率呀..那会过热?

网友D(2008-01-17):
这是重温初级电工的实操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重温初级电工的实操考试

会这个才是初级?长城制造的贴必看,必回。

网友E:
直接用倒顺开关多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倒顺开关多好

坏得也更快~

网友:
我用单片机做了个轻触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坏得也更快~

没理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理由呀?

不是指电机,是倒顺开关爱坏~~~

网友G:
不会吧,倒顺开关工业上用的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吧,倒顺开关工业上用的很多啊

倒顺开关多少钱  组成跟头闸的俩接触器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