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ESKY004

楼主(2007-12-05):
这个机子的抗风性怎么样啊?在户外飞航线行吗?谢谢各位了,帮我介绍一下这款机子。我只知道这款机子不耐炸。

网友:
这是最近飞的,看一下吧。
http://www.56.com/u88/v_MjM0MDMwNjE.html

网友:
这部机还可以。

网友:
不抗风,航线要换木浆和电池才可以,不好的呀,还不如买个丘比特呢,我现在就飞004,后悔呀,不信你买个看看

网友:
004不错啊,只要换了木桨,调好了还是很好飞的,而且很稳。至于抗风性,也不至于不能在户飞,但这么轻的机,说反抗风性很好也是骗人的

网友:
换了木桨、电池很好飞的,看偶的帖子,24分钟的004

楼主:
直接换木桨吗?还是要换其他的?木桨就是雷鸟用的那种吗

网友A:
是,8度的木桨

楼主:
只换木桨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款机子本来也不是在室外飞的,所以不要考虑其抗风性如何了。想知道木桨什么样?哪儿有卖?价格多少?只换上木桨就可以了吗?丘比特空机哪里有卖?价格多少?配件比E004便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本来也不是在室外飞的,所以不要考虑其抗风性如何了。想知道木桨什么样?哪儿有卖?价格多少?只换上木桨就可以了吗?丘比特空机哪里有卖?价格多少?配件比E004便宜吗?

木桨因为桨距小于原配桨的,所以换木桨动力会不足,甚至可能不能起飞,需要使用三节锂电供电或改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换木桨吗?还是要换其他的?木桨就是雷鸟用的那种吗

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8度的木桨

什么叫8度的木桨?什么样?什么机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