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主轴的调节

楼主(2007-12-05):
请问25V主轴的同轴度有办法调节吗???我的有些晃!!

网友:
25v不会那么差吧?

楼主:
恩,可能是我比较背

网友A:
可以调,先确定你是不是测量的MT3的主轴孔.

楼主:
那我得买个内径百分表了,买的天鹤的铣夹头,夹上键槽铣刀,不用表量,就能看出明显的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得买个内径百分表了,买的天鹤的铣夹头,夹上键槽铣刀,不用表量,就能看出明显的晃动

要是肉眼都看见晃,说明那是你的铣刀装卡方法不对,卸下头要先装刀,再拧到到杆上.

网友:
你是说刀杆后端吧,都一样,不影响使用

楼主:
哦,都一样我就放心了,另外谢谢FANG老大,
我装铣刀是先把铣刀装到弹簧卡头里,然后放到铣夹头里,拧紧,装连接杆,然后装到主轴孔里,再用扳手拧紧,不知道这个顺序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都一样我就放心了,另外谢谢FANG老大,
我装铣刀是先把铣刀装到弹簧卡头里,然后放到铣夹头里,拧紧,装连接杆,然后装到主轴孔里,再用扳手拧紧,不知道这个顺序对吗??

好象不对啊,先把筒夹装到铣夹头帽里卡死再装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先确定你是不是测量的MT3的主轴孔.

请问应该怎么调节啊!!

网友B:
9楼说的对,楼主夹头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说的对,楼主夹头装错了。

谢谢两位,这样我也装过,可是依然晃的厉害啊!!

网友:
仔细看看是铣刀晃,还是卡头帽晃,后者是偏心的本来看着就晃.
主轴误差在大,也不会能眼看晃的厉害,要这样得偏心1-2mm了.
简单办法将随机哪个钻卡头接杆,插入主轴MT3空,看钻接杆不晃,就是铣卡头装的不对,仔细看看能琢磨出来增样装.

网友C(2008-04-06):
我也用的天鹤铣夹头,LZ夹头装错了,

仔细看铣夹头的螺母里面有个偏心圆槽,弹簧夹先放入圆槽内,然后插上铣刀,最后再一起拧到刀杆上,

如果没放入圆槽内直接拧上的话肯定歪,而且歪的厉害,稍微用力就会压扁偏心圆槽,螺母就废了,

要小心哦!!!

那个偏心圆槽的作用是方便拆卸,拆的时候能把弹簧夹直接拉出来,不会像古代的铣夹头那样拆了螺母还得上锤子

网友:
如何了?

我团购了一台,还没有启用,希望没问题.你的问题解决后给大家说一声哦.

网友:
我的25V径跳0.01

网友:
我的V25原先也晃得厉害,拆下电机罩,将顶上的主轴罗帽拧紧后就不晃了.

网友:
回机器小孩:

4700,好象具体的忘了,你可以问老fang,她组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的天鹤铣夹头,LZ夹头装错了,

仔细看铣夹头的螺母里面有个偏心圆槽,弹簧夹先放入圆槽内,然后插上铣刀,最后再一起拧到刀杆上,

如果没放入圆槽内直接拧上的话肯定歪,而且歪的厉害,稍微用力就会 ...

兄弟正解,我运气还算好,那个圆槽还没压坏,望和我一样的新手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