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07-12-05):
接电后有声音(好像是正常声音),推油门一点反应都没有,
电机
肯定是好的,功率管好象也没烧,是不是控制部分坏了,输出5v电压正常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调都没有说怎么让人帮你?

网友B:
你要详细说一下电调的型号,品牌。还有,你是怎样搞成此样的?

网友C:
没说清楚

网友D:
单向还是双向呀,双向要有中立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