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华飞D180和BF16这两款产品的价格,谢谢先了!

楼主(2007-12-05):
因为是放在家里,所以尺寸重量尽量要小,加工的工件不大,精度也不太高,铁金属加工,请问这两款是否能适用了,另外价格有谁知道,麻烦指点一下,谢谢先!

D180 http://www.yzhf.com.cn/gb/cpzx/hfcy/cc/2007-10/1191745176.html

型号Model D180×300VARIO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Max. swing over bed
Ф180mm

最大工件长度 Distance between centers
300mm

主轴孔径 Spindle bore
21mm

主轴锥孔 Taper of spindle bore
MT3

主轴转速范围Range of spindle speeds
50-2500rpm

尾架套筒锥度 Taper of tailstock quill
MT2

车削公制螺纹螺距 Metric threads can be cut
0.5-3mm

车削英制螺纹螺距 Inch threads can be cut
8-44TPI

电机功率 Motor power
700W

重量(净重/毛重) NW/GW
75/95Kg

包装尺寸 Package size(L×W×H)
820×480×470mm

BF16 http://www.yzhf.com.cn/gb/cpzx/hfcy/zxc/2007-10/1191745524.html

型号 Model
BF16 Vario

最大钻孔直径 Max. drilling capacity
Max.Φ16mm

最大面铣能力Max. face milling capacity
Max.Φ52mm

最大立铣能力Max. end milling capacity
Max.Φ16mm

主轴手动升降行程 Working range
175mm

工作台尺寸 Working table size
500×140mm

T形槽尺寸 T-slot size
10mm

X轴行程 X-axis travel
380mm

Y轴行程 Y-axis travel
160mm

Z轴行程 Z-axis travel
280mm

主轴锥度 Taper of spindle bore
MT2/M10

套筒行程 Sleeve travel
52mm

主轴转速Range of spindle speeds
50-3000rpm

主轴箱左右旋角 Headstock tilt left & right
±90°

电机功率 Motor power
600W

净重/毛重 NW/GW
70/90Kg

包装箱尺寸(长×宽×高) Package size(L×W×H)
650×450×760mm

楼主:
指点一下是否可以买也不错的了
先谢谢啦

网友:
我觉得家用这样搭配不错,我订了D210和BF20的,比你要的都大一些,主要是家里地方不成问题,价格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华飞厂家:http://www.hflathe.com/。两台一起买,可给你一定的优惠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天放闲人一级士官!

网友A:
需要我这儿也有,很便宜,而且价格合理QQ52680189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我这儿也有,很便宜,而且价格合理QQ526801891

很便宜?报个价

网友(2008-02-23):
多钱 报个价 短消息也可以

网友:
谁有QQ问他价格,也有可能是进来忽悠的

网友:
这坛最近以来老有PZ晃攸~~`

网友B:
加他 qq没反应?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他 qq没反应?忽悠?

你说给他送钱 ,看有反应不?

网友:
D180到底多少钱啊!

网友:
型    号
整机单价
中心架

单价
跟刀架

单价
花盘

单价
四爪卡盘

单价
四爪法兰盘

单价
床脚

单价

D180X300V车床
¥3,500
260(Φ100)

D210X400车床
¥4,000
260(Φ100)

D210X400V车床
¥4,500

D250X400车床
¥4,400
280(Φ125)

D250X550车床
¥4,650
280(Φ125)

D240X500G车床
¥5,000

D240X500GV车床
¥5,500

D280X700G车床
¥6,200
280(Φ125)

D280X700GV车床
¥6,750

BF20V钻铣床
¥4,400
床脚:¥550;油盘:¥100。

BF16Vario钻铣床
¥3,800
床脚:¥450;油盘:¥80。

说明:

1.      车床标准附件:三爪卡盘、油盘、后挡板、卡盘防护罩(带断电装置)、刀架防护罩、交换齿轮、工具箱;

可选附件:中心架、跟刀架、花盘、Φ125四爪卡盘、四爪法兰盘、床脚、速度显示器(¥260)。

2.      BF20V标准附件:莫氏接杆、M10拉杆、工作灯、工具箱;可选附件:床脚、油盘、钻夹头1-13、铣夹头、精密平口钳、

铣刀、速度显示器(¥260)。

欢迎选购!

网友:
陈正卖鸡床了

网友C:
没呢  云先生是不是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呢  云先生是不是买了?

他上了第二床了

网友C:
他是干嘛的  那么多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呢  云先生是不是买了?

我有个小鸡了,不然会和您一起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干嘛的  那么多床

孕妇

网友:
云先生是什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