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锂电池快速充电板做平衡充"能用吗?

楼主(2007-12-05):
大家这个看看能用来充模型用的锂电平衡充吗? 我想在外场充电用.

进口车充 5.8v锂电池快速充电板.
充电板输入电压10V-36V,充电电流0.75A,充满电自动停充。
不加改动可充4节锂电池串
换一电阻,可改为4.2V(R5 换为12K)或者8.4V(R5换为 6.8K)充电板,除用于锂电池充电外,也可以用于镍氢电池或镍镉电池的充电,

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php?pic=Wx0GGlFDXA1VUwMHWx0SCwkNGVxbVl8cVllcRgcaBwMSAF1QHFtARkFUW1pGSwkLHQRVCBw9QwwuKis8U35Vai0LQhEbBi5cUklV&title=vfi%2F2rO1s%2BQgNS44du%2Buteez2L%2Fsy9mz5LXnsOUszt7N4r%2FH&pCode=MmUxOGRkYWRkOTAwNjY0NmQxNzFjNzExMGIyNzBhYzg%3D&version=2

网友:
只能看到个图片也木有商品介绍咋整啊。发个全的介绍出来,用的什么电路啥的。

网友:
这一种我也在淘宝上面看过,好像是3、4块钱,但是仔细分析这一种貌似车用充电器,用来做锂电充电器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锂电充电最好是分段式,先恒流,然后恒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车充 5.8v锂电池快速充电板,无外壳,每块4.5元.能用来做锂电充电器吗?

网友:
感觉不能用

网友B:
最好不用  其实单片充板才3。5 元 淘宝上大吧

自己整太麻烦  建议你用 我们南宁 PPM 生产的 外场充 还可以 自己DIY 动动手 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用,不错,淘宝上有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用  其实单片充板才3。5 元 淘宝上大吧

自己整太麻烦  建议你用 我们南宁 PPM 生产的 外场充 还可以 自己DIY 动动手 玩玩

这才3.5元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用  其实单片充板才3。5 元 淘宝上大吧

自己整太麻烦  建议你用 我们南宁 PPM 生产的 外场充 还可以 自己DIY 动动手 玩玩

这个才3.5元??快给个淘宝链接,给我来50片,做一个50S的充电器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用  其实单片充板才3。5 元 淘宝上大吧

自己整太麻烦  建议你用 我们南宁 PPM 生产的 外场充 还可以 自己DIY 动动手 玩玩

你在南宁?这个东西怎么卖?PM: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个连接和详细资料吧.

网友:
楼主问的这块板子我买过,改过,用原板上的管子效率不高,发热。不如一块八的332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