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HS-65MG 舵机壞了....

楼主(2007-12-06):
請問 我有一全新的Hitec HS-65MG 舵机,裝上新機上接上電源在調試機時,不小心讓 其中一個舵机頂盡(行程不夠)約2分鐘,之後該 舵机就全無反應,不知道燒了 舵机內的電子板或,摩打,那裡有維修呢?

网友:
新的应该退回经销商处理

网友:
退回维修吧,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
問過飛越了,沒有維修,已買另一個用,無耐.....這留作拆件用.

网友:
买一块站内的数码舵机板就成了数码舵机;
卡死烧过的舵机,大部分是电路板烧了的,少数电机也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提議也值得考慮啊.又或者可否用輝勝9克的電路板呢?果又如何呢?試驗過的請提供意見吧,Thanks !

网友:
在深圳的话 拿给我 给你配块板 当普通舵机使 性能也不错哦

楼主:
我常常去華強北買電子野的,請問去那兒找係你呢?地址 PM 給我好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個提議也值得考慮啊.又或者可否用輝勝9克的電路板呢?果又如何呢?試驗過的請提供意見吧,Thanks !

輝勝 9g, E-sky 8g 的我合共有10個在手,這2種陀機的電路板是否可改裝入65MG呢?請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2008-01-10):
引用 楼主:

輝勝 9g, E-sky 8g 的我合共有10個在手,這2種陀機的電路板是否可改裝入65MG呢?請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可以,只要你会接线

网友:
要检查65MG上的电机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