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讨论:双掌齐出赢不赢了单掌?

楼主(2007-12-06):
双驱快还是单驱快?希望各位提供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紀錄單槳快

楼主:
ying 兄勿见怪,走私的大飞挂四五个引擎目的也是为了更快,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ying 兄勿见怪,走私的大飞挂四五个引擎目的也是为了更快,不是吗。

話明走私啦!當然會超重航行,裝4;5個引擎就是補償單槳在超重狀態下的失滑率,亦可以提昇加速反應和起步時間,唔系點走私呀牛哥.

网友:
一条大飞装一台小汽车啊

网友:
桨多了估计力大点,但是快应该还是单桨快。

网友:
个人认为单驱单浆安装简单些,容易接受;双驱双浆只要能配合好我想应该更有优势

楼主:
桨多了每个桨不用太吃力,那么电机转速也可能再高些,或许桨可以再大一些,螺距也可大一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多了每个桨不用太吃力,那么电机转速也可能再高些,或许桨可以再大一些,螺距也可大一些吗?

既然工作量分擔了,應該有條件加大一點螺距.
凡事總有利亦有弊,多了電機多了重量,多了傳動多了損耗,耗電量亦相對較大.

网友C:
大一点的遥控涵道艇用双桨的多;RCGROUP上有解释的;
双桨船用在跑直线航线较多的船上有利,而用在转向较多的小艇上很不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引擎的反應就是要快!

网友E:
单桨转速高
双桨推力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桨转速高
双桨推力大

这个不一定,   你把双浆船分成两半来思考就知道了.   也就相当于变成2艘小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工作量分擔了,應該有條件加大一點螺距.
凡事總有利亦有弊,多了電機多了重量,多了傳動多了損耗,耗電量亦相對較大.

点中死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一点的遥控涵道艇用双桨的多;RCGROUP上有解释的;
双桨船用在跑直线航线较多的船上有利,而用在转向较多的小艇上很不利;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一定,   你把双浆船分成两半来思考就知道了.   也就相当于变成2艘小船

这么想推力和阻力的比例就变大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分析你的理由

网友:
相同功率应该是当桨快,可是在现实中,功率大到一定的时候,单台发动机的功率就不够,只能用多发动机来解决,当然,其中的原因还有很多,包括了机件的效率,可靠性,重量,体积,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从汽车到运载火jian,都是尽量使用单个发动机。

(矿山上的大型``应该说是巨型运载车是个例外,那东西有5个发动机···跑题了,就此刹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析你的理由

两个小浆的话不见得比一个大浆推力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小浆的话不见得比一个大浆推力大吧

记得直径与推力是四次方之比,而且推力还与转速、盘面比、螺距比有关,两个小桨和一个大桨推力估计不好比较。
想来想去双驱还有点优势就是不用考虑反扭力,而且好象双桨之间距离越近越省电,也许还可以去掉舵的阻力,不过总的功率消耗肯定大了。

楼主:
做过一些简单实验,似乎双桨桨尖效率较高
参看下图单双桨的水流示意

网友H:
你买两条玩具船,一部单,一部双,装好后借一部比我差揸,斗翻几场就有结果la,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买两条玩具船,一部单,一部双,装好后借一部比我差揸,斗翻几场就有结果la,哈哈哈哈哈

我的小A5已改成双驱,到时你可以拍砖啦

网友I:
小A5也双驱,爬兄是理论、实践两不误啊

网友:
双380定双180阿??? 280??

楼主:
180?280?真要用四至八只电机了。
暂时用玩具船的48T 380,带舵控,全船比原来单机时重了几十克。
静水测单桨带低螺距36MM桨电流5.5安,正反双桨8.5~9安,可见双桨转速高一成。
如果用双外转子,估计快的不得了,不过要两个电调,浮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A5也双驱,爬兄是理论、实践两不误啊

其实不少人最早就是玩双驱玩具船的,两个小电机,一堆垃圾电池也能玩得开心,倒是现在电池越烧越多,电机越来越大,我自己都不知道玩什么了,看来是被电池电机玩了。
周日大学城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少人最早就是玩双驱玩具船的,两个小电机,一堆垃圾电池也能玩得开心,倒是现在电池越烧越多,电机越来越大,我自己都不知道玩什么了,看来是被电池电机玩了。
周日大学城见吧。

牛哥:
玩電船的電池保養是一們學問呀!不容忽視.
不要對設備過份追求極限,就可以減少製造地球圾垃啦!亦減少浪費無胃的金錢損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哥:
玩電船的電池保養是一們學問呀!不容忽視.
不要對設備過份追求極限,就可以減少製造地球圾垃啦!亦減少浪費無胃的金錢損失.

有道理,学问就是金钱 几时借点金钱花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裝双槳找條大些小的船哦

以前试过双桨的一米一的船,太大太重,路程远,携带不便,就电池都玩死人
今次改双驱也是图方便,因原先船内已有一套现成的东东

网友:
  要速度,电池是关键了! 双桨要消耗更多的电能.......

想看看你的双桨A5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学问就是金钱 几时借点金钱花花吧

已經代了錢入你的錢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的到我個錢代得嗎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因为电机转速比较慢,空有一身牛力,所以要上三到四节锰电才有速度,现在只装两节大锂锰,与普通玩具船速度差不多,还有很多调教工夫要做。

楼主:
今次改的双驱由于带舵,感觉转弯操控很灵活,极低速也能灵活转弯,也许双桨之间的射流起作用。
由于用的桨推力比较大,小船好象装了两个大风扇,但不知为什么还是不如K100的双头艇同样的配置速度快(桨位也是较浅,40%左右)。

楼主(2008-01-05):
小A5 由单驱改双驱,经过连续几天的测试,发表一下对双驱的另类看法,希望各位老友多提意见。

1、双驱起步快、操控稳定和转弯性能比单驱占有绝对优势
以前单驱超过30公里要收油,并且左右转弯大小不同,易翻及甩尾
双驱起步一加油即可起滑,转小弯完全不用收油门,比单驱明显有利。
单驱起滑就算船体极轻而且最佳轴位也需一段助跑距离。

2、舵的深度比单驱浅,仅比桨梢深一公分转弯效果已经非常好,而单驱需比桨梢深两公分才稳定

3、全船连电池总重量500克,比单驱多50克,以100克的7.2V锂聚换下两节200克大锰电,速度和船姿都有明显变化,但轻了就会出现甩尾等问题,不过也只是紧急避让翻了一次,在此顺便多谢麦哥开艘碳刷550 蓝鲸救命。

4、速度和耗电
以前单驱时详细测试过17 / 25 / 35 / 48 / 56T等多款380碳刷电机,其中以25T   7.2V  和56T  14.4V较快,空转有25000左右
今次双驱以空转约15000转的48T  7.2V  ,带不同直径的桨,总体试验船速度不输与单驱,合适的桨和电压11.1时双驱更快

(还未测试14.4V小锰电搭配56T  380电机   438桨,我知道这种搭配会更合理,可惜当时缺小锰电)
单驱 大约十几分钟后电池发热曾损坏两组小锰电,双驱连续20分钟电池只比体温略高,耗电电流不超过10安(流水中数据)

5、正反桨的搭配
434正反桨  7.2V   可持续跑约20分钟以上,因连续跑的时间太长,没兴趣测试时间,太闷了 二十分钟过后电机才烫手,没加水冷系统
432正反桨   7.2~11.1V   11.1v速度比较满意,感觉时间也相当
正桨还测试过434不同形状的七八只自制桨,均有不同表现
还试过7.2 V 正桨用438(实际是同434一样螺距的,严格些应叫1248),反桨用434,船速明显提高,但需完全偏舵才勉强走直线,带38毫米桨那边的电机转速应该更慢,但推力会更大,然而螺距是与另一边一样的,却为何更快?看来搭配上还有非常多的东西值得研究。

6、双驱的桨位
下拉三度左右,如下拉角小,船体三节阶梯就会全部贴水
轴伸出2.5公分(延伸多1公分会造成船点头,但船姿就只有最后一阶梯触水,还在调试)
双桨间距40毫米,比间距大的更省电

测试比较简单马虎,一点也不专业,速度也就是30公里以内
由于单驱和双驱在桨的搭配、消耗功率、电机效率等方面不同,所以速度上难以判别,希望各位好友提出建议和对比的方法

视频和图片估计还在朋友相机内,顺便多谢K100兄借出双头艇

网友:
阿牛! 你升华啦!

楼主:
原帖由
shenjie2004
于 2008-1-5 01:58 发表
阿牛! 你升华啦!
哦,原来是升华,不是升官
周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