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实用的小TIPS(上图)

楼主(2007-12-06):
1.十字盘升降球头固定螺丝改良
这个长球头是用一个M2的沉头长螺丝固定的,但这个螺丝帽的直径比较大,有3.5-4mm,在拆卸十字盘的时候经常卡到十字盘导板.
其实我们只要把它夹在手电钻上,用锉刀修正一下,修到直径3.0左右就可以了,现在拆卸十字盘是不是容易很多啊.

2.电池公插头的绝缘
这个东西只对电池使用金插头的朋友有用,通常我们买回来的电池都没有插头,自己焊好后,公插头的绝缘又比较难,现在告诉你一个小诀窍,用5mm的插头硅胶绝缘套,你就可以轻松地解决.将硅胶套管套上插头,然后用扎带扎一下,一个简单可靠的绝缘就完成了.重量轻又容易做.

3.电池的固定
一般我们都用魔术贴和魔术扎带来固定电池,其实有个更快的方法,用一个活扣扎带穿入一段硅胶管,然后在扎电池,你会发现电池很难再滑动了.换电池变得非常快速和容易.

晚点上图.

网友:
顶顶顶,顶上图,固定电池的那个看不太明白

网友:
固定电池的方法上个图看看吧!我现在是用橡皮筋!

网友:
我是用橡皮筋

网友A:
固定电池如果用扎带的话需要电池大小比较统一才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电池如果用扎带的话需要电池大小比较统一才好用吧?

不需要吧,不是说用活扣的的扎带吗

楼主:
欢迎大家也来分享自己飞行生活中发现的小窍门.

网友:
扎带上紧容易,松了不容易吧.

网友:
后两方法试验过,确实好用

网友:
全部都试过...的确好用.

网友:
不错,回去试试!!!

网友:
你们电池用金插头的都是用公头吗?
汗~~岂不是一不小心就短路了?玩模型得多买多少电池啊
为什么不用母头连接电池呢?
公头连接无刷,反正互碰也没有关系,至于方向就用不同颜色的热缩管来区分好了

楼主:
一头公,一头母

网友:
好方法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单用扎带活扣我看强度可能不太够吧,很容易炸鸡的时候冲断的吧....是不是底下还有魔术帖会保险一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硅胶管可以增加摩擦力

网友:
用固定翼的软推杆中间刨开做个电池防撞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