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的中托板可以锁定吗?

楼主(2007-12-06):
请教各位买了CJM250的同学,CJM250的中托板可以锁定吗?好像没看见有锁定的把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我现在是不然丝杆转动,然后扳上离合。。。

网友B:
CJM250的中托板是可以锁定的,
中托板边中间位置有一颗锣丝是用
作
锁定的,
没有把手,要用六角匙锁定.

网友C:
锁定以后会如何???就是举例说下能用干啥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