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AP与6EXHP一机二用初步研究(求助)

楼主(2007-12-06):
最近入手了一台6EXHP,比起6EXAP来,少了很多的混控功能,自己一直飞固定翼,很不爽。就琢磨着能不能利用6EXHP,实现6EXAP的功能,做到一机二用。
从外观上看,这两款遥控器非常相似。
按照一般的经验,这两款遥控器的用的是同一版本的软件,只不过是软件初始化时,读取一些参数,然后走不同的流程,让操作者看来,好像是软件版本不一样。(我做嵌入式软件,常用此方法来实现同一系列的不同机型的软件通用。)
使用的方法一般是2种:
1。在电路板中加入跳线,通过跳线的电平组合来确定程序初始化的流程。(就像硬盘上那样,通过跳线来选择是主盘还是从盘)
2。读取电路板中的EEPROM,通过读取的参数,来决定程序初始化的流程。
第一种方法比简单。也容易破解。
第二种方法比复杂,还有可能对EEPROM里面保存的数据进行一些加密措施。让破解者找不到规律。
我研究了手中的6EXHP的电路板,板子上没有看到有什么跳线存在。所以,基本可以判定,这两种型号遥控器,是通过读取EEPROM的方式来实现的。
而且,在电路板中,就有一个IIC总线的EEPROM芯片:24C04,我手中的遥控器,是Mirochip的片子。
如果手中有一个6EXAP的遥控器的话,把6EXAP里面的24C04内容读出来,跟我现在手中的机子做一个比较,就有可能破解掉这两款遥控器,使它一机二用。下面是我的破解方法简要。
1。读取6EXHP的EEPROM
2。读取6EXAP的EEPROM
3。比较两款遥控器的EEPROM数据进而判定出型号选择字符。
4。或者,直接将6EXAP的数据,直接保存到一块EEPROM上面,通过选择开关,让CPU读取此EEPROM的数据。让软件走6EXAP的流程。
5。同理,该方法也可以实现让6EXAP读取6EXHP的数据,让软件走6EXHP的流程。
求助:
现在我手中没有6EXAP的遥控器,不知道哪位模友,可以提供6EXAP的遥控器,让我研究。
可以邮费到付。如果成功,可以免费为其改造。
谢谢。(我人在杭州,因此,最好是江浙沪的模友)

网友:
兄弟,这年头,还是自己买一个研究吧.........谁会无端端把 遥控发给你研究捏?

就好象某个帖子说的:人家TDF6A有问题,结果厂家要求把对比的FF9一起发去研究一样

内容不同,性质接近,搞笑程度相等

网友:
兄弟,我支持你研究,不过我不用这两款控

网友:
老B的引用真利害

网友:
呵呵,有加密反拷贝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最近想研究UFO.是外星人飞的那种.谁有.飞过来一下.油费我出

网友A:
楼主厉害,可惜我没有这两个控,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可惜我没有这两个控,关注。。。。。。

我检举揭发!他就有AP!

网友:
悬,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应该是加密过了。
你的意思是不破解加密后的内容,从硬件上再加一块EPROM,通过开关选择开机时从哪个EPROM里引导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yes

网友D:
例如什么混控呢?6EXHP利用CCPM可以实现“ 副翼-升降”混控,飞三角翼和飞翼都可以了,至于大小舵等常用的也有啊。

我平时用9X2飞固定翼也只是当个4通控来用,里面的混控都没用上

网友:
支持楼主改造,可惜我的也是HP版~~~

网友:
可以参考240改401,说不定设计者是一个人,哈哈

网友:
24c04有可能是存飞机参数的,不是存程序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24c04一定不会存程序。程序都是事先写录在CPU里面的。只不过是利用24c04的参数来决定程序流向而已。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F:

EEPROM读写器购入,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检举揭发!他就有AP!

不会吧,那个AP是曲铎的啊!

网友:
我也想研究,大九就可以,14Z也不闲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例如什么混控呢?6EXHP利用CCPM可以实现“ 副翼-升降”混控,飞三角翼和飞翼都可以了,至于大小舵等常用的也有啊。

我平时用9X2飞固定翼也只是当个4通控来用,里面的混控都没用上

帮主!下次换架带襟翼的机机,里面的混控一定用得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6EXHP EEPROM数据读取成功!

网友:
想借别的女人肚子生孩子 不太容易

网友(2008-01-18):
期待结果?没有下文了吗?

网友:
我用的是AP,把你的HP邮给我,我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
支持楼主啊!

您的EEPROM如果读取成功了,那么破解就不远了。您不妨先自己将读出的内容再烧录另一个24C04,然后用烧录好的24C04放到您的控上,验证一下,是否功能不变。如果这样试验成功了,破解就一定没有问题了。只是差一个6EXAP而已。看看那位热心人士出手啦,我用9X2的,还是精神上支持一下!

顶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没有6EXAP啊。

网友(2008-10-31):
支持楼主工作,顶上去,期待我的6EXHP变成6EX

网友:
很久前就看过这个贴子,期待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我有一台6EXAP.读写器我也有.如现在还有研究请与我联系QQ185497748

网友:
我现在用6EXHP飞飞翼和固定翼..   我的HP还从来没飞过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