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钳型电流表

楼主(2007-12-06):
想买一个直流钳型电流表.网上查了一下价格200-3000.我想听听兄弟们的意见.本人要求不高.直流电流150A以内就行.其它功能无所谓.再说也不知道其它功能有什么用 .比如测温度.这个功能能测电机温度吗?价格嘛.当然要实惠一点.网上的200多直流钳表能用吗?误差大不大

网友A:
实际现在用钳表测量直流电流已经有些落后了,而且精确度不是很高,去买个功率分析仪吧,电流,电压,功率还有很多数据一目了然,价格好象也是2XX,以前模型总动员有卖,好象飞高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现在用钳表测量直流电流已经有些落后了,而且精确度不是很高,去买个功率分析仪吧,电流,电压,功率还有很多数据一目了然,价格好象也是2XX,以前模型总动员有卖,好象飞高产的.

谢谢.功率分析仪测量方便吗?是不是测量头也是钳型的不要断开线测量 .或者来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功率分析仪测量方便吗?是不是测量头也是钳型的不要断开线测量 .或者来个图说明一下

相当的方便而且比钳表准确呀,接到电调和电池之间,做几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B:
王大爷能上几个图看看不

网友:
帮顶,我也想要一个,我怎么看有便宜的,几十块就搞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王大爷能上几个图看看不

我晕,又一个搞错辈的.
模型总动员里有图片,去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又一个搞错辈的.
模型总动员里有图片,去找找吧.

不便宜啊380米.还无货

楼主:
技术参数
1.产品的基本特性体现为五个参数,如下测试电压 0-100Volts
测试电源 0-100Amps
功率 10000Watts
安时 0-9.999AH
瓦时 0-999.9WH
2、自动校准,无需校准步骤。
3、自动进行高电流与低电流档位切换。
4、可用串行接口直接与PC机或其它控制操作产品相连。
5、超强PC机软件支持,包括监视与图表功能。
技术参数有点看不懂   是不是电压只能测量0-100伏 电流只能测量0-100毫安.如果是这样那范围太小了

网友:
另外一个:

名称︰ 功率分析仪
型号︰ FG-TPA100
品牌︰ 飞高
尺寸:104mmx56mm24.5mm
重量: 125g
产品描述

1.产品的基本特性体现为五个参数如下,

测试电压 5-36V (version 2.0)
测试电源 0-100Amps
最大输入功率  3600W
安时 0-999.9AH
瓦时 0-999.9WH
2、自动校准,无需校准步骤。
3、自动进行高电流与低电流档位切换。
4、可用串行接口直接与PC机或其它控制操作产品相连。
5、超强PC机软件支持,包括监视与图表功能。

就是不知道价格,也不知道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便宜啊380米.还无货

以前在别的商家看见过,好象260元,忘了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