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用在SE上怎样?

楼主(2007-12-06):
3500KV外转无刷电机好盈25A无刷电调 + 3A UBEC+辉盛9克舵机 +GY4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这个配置怎么样?然后再加一个450SE一共要多少米?

网友:
25A上450SE小了点。原装的是430X电机+35X电调带BEC。 其它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400好还是401好呢?

网友:
GY400 我在用

网友:
效果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利和宝马.......................

网友:
GY400 190元,GY401 750元

吉利和宝马,有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