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GW730跟401的对比

楼主(2007-12-06):
我刚进了个GW730的
陀螺仪
(比401便200多),听说性能差不多,是真的吗?

网友A:
LZ的GW730陀螺仪只比401便宜200多?那你买的401太便宜了吧?

网友B:
再买一个401玩玩就马上知道哪个好了嘛
然后把不爽的那个到二手区里卖掉,世界就清静了,呵呵

网友C:
GW730?是不是写错了?是不是指固朗的GM730?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GM730,我买的时候老板说这个性能跟401差不多,不知兄台对这方面有何见解?

网友A:
GM730已经买回来了,但还没时间测试。LZ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GM730
(上海越界俱乐部的GM730陀螺的测试结果)。

网友E:
看你会不会调了,调陀螺的高手用什么陀螺都会很好的,价格的高低和性能不能成正比

楼主:
那当然啦,正所谓秀才不论笔,练好技术才是硬道理。。。。。

网友C:
GM730号称与GY401性能相近,但我还是相信GY401多些,建议LZ还是买GY401为好。

网友F:
不要太迷信调机的重要性,没有好的陀螺仪,光调是出不来那种感觉的。

网友G:
如果730有401的90%性能就可以選擇~
畢竟是國産的~

网友H:
省吃检用换401才是硬道理
追尾问题就够头疼的。呵

网友I:
换401吧,够实际,,省心,,以后你定还会换的,还不如现在就换,

网友B:
同学们,你们看二手区里,卖240/401的太多了,肯定是"不好"人家才大量出售啊
当然,买GM730的也有,不过,很少很少,而且都很"保值",哈哈哈哈哈
以上发言.纯属反话,看过一笑了之,不要太计较哦

网友J:
不用换了,拿记号笔自己把730改成401不就得了,记得用大号的记号笔哦,写上大大的401

网友K:
730没飞过,现在正在使用401中。

楼主:
我现在用GM730,遥控是T6EXHP,起飞后总是很难悬停,不是向左偏飞就是向前冲,应该怎调正呀,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L:
技术不行就不要老说人家的东东不行,要不,给个歼10给,你不照样从天上摔下来。

网友M:
楼上说的在理,狂练技术才是硬道理!

网友N:
我用的是GM730 +401HB锁的棒稳, 看看能不能经的起时间的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