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MSTER技术专篇]亚托RCC-6SX 高级智慧型充电器快速入门

楼主(2007-12-06):
整理写这篇快速入门主要是近来不少朋友问我怎么样使用亚托RCC-6SX 高级智慧型充电器,所以就抽空整理了下,写个简单的入门手册帮助大家正确使用充电器.

                                                      -------------广西老鸟 韦工

简介

RCC-6SX 智能型多功能充放电器:
1.适用多种充电电池,镍镉、镍氢、锂离子、锂聚合物皆可全方位对应。
2.采用铝合金阳极处理外壳,拥有很好的散热性与质感。
3.充电组件透过散热片将多余热能散发,延长使用寿命。
4.自动充、放电循环机制可自动活化特定种类电池,如镍镉、镍氢电池。
5.搭配RCE-6BA Li-Po专用平衡器,可达到完美的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保护,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并提升电池的充电效果使其完全充饱电力,增强爆发力!

RCE-6BA Li-Po专用平衡器:
1.平衡接头与充电接头独立,不受平衡接头线径过小的限制,可进行大电流充电。
2.双平衡模式:可单独平衡电池或连接充电器边充边平衡。
3.自动平衡2~6cell的Li-Lipo电池组。
4.平衡电压分辨率+/-0.005V。
5.LED显示每cell电池平衡状态。
6.更安全的4.26V/cell电压过充保护设计,不但更安全,更使电池的损坏减至最低。
7.平衡截止电压为3.3V/cell,避免电池无止尽的过放造成电池损坏。

注意!
为确保安全,充电时请务必在视线范围内进行。 若需离开,应将电池取出, 以免产生不可预期的危险及损失。

[big]RCC-6SX + RCE-6BA 充 Li-po 快速入门[/big]

建议选用15V 15A的开关电源 ,以达最佳充电效果。

充电提示:
1、充电前请详细阅读说明书。
2、调整充电电流时,请确认被充电池的充电参数,否则可能造成电池损坏或发生危险。
3、新电池首次充电,最好采用小电流充电,确保电池被充满。

锂电池的平衡充电
锂电池的自动平衡充电功能,可确保被充电后的每节电池之间电压相同。

(1)充电连接
    平衡充电时,将被充电池的正负端子接到平衡器的正负输出端子,并将电池的平衡端子插入平衡器的平衡端口,机器将对被充电池进行检测(对应的指示灯会全亮一次然后熄灭,然后平衡指示灯“Status”会常亮然后熄灭)。

(2)调整锂电池类型
打开充电器电源,按按type/stop 至 ,然后按start/Enter 选择至  显示“Battery Type User Set”界面,按 start/Enter 进入设定电池电压类型 "持续闪烁" ,按 DEC ← /  INC →  选择电池电压(锂电为3.6V,锂聚为3.7V ),选择OK, 按 start/Enter 确认。

(3)设置充电容量/电流/电压
按 Stop / Type 跳出画面 。 按 Stop / Type 选择至 Charger Set  Li-Ion / Ploy 。按 start/Enter 进入充电容量/充电电流/电压设定。按 start/Enter 进入充电容量/充电电压/电流设定 "持续闪烁" ,按 DEC ← /  INC → 调整电流OR电压大小。

按“DEC”或“INC”键可设置被充电池容量,其范围为100mAh-9900mAh。容量设定的目的,是让机器按被充电池容量来确定停止充电时的电流值(取0.1C),因此,根据电池设置容量可获得较合理的充电时间,如不设置,则默认容量为上此充电的容量。

再按“ENTER”键屏幕左下角数值(充电电流)闪烁,按“DEC”或“INC”键可设置充电电流,其范围是0.1A~5.0A,默认值为0.1A。
再按“ENTER”键屏幕右下角数值闪烁,按“DEC”或“INC”键可设置电池电压(节数),其数值范围是:若锂电池每节设置为3.6V,则是AUTO/3.6/7.2/10.8/14.4/18/21.6V,分别代表AUTO/1/2/3/4/5/6节电池;若将锂电池每节设置为3.7V,则是AUTO/3.7/7.4/11.1/14.8/18.5/22.2V,分别代表AUTO/1/2/3/4/5/6节电池。此功能默认值为AUTO,即机器自动确定电池节数。设置完成后按“ENTER”键确认,屏幕数值不再闪烁。

完成以上参数设定后,接上电池,平衡器会依序读取CELL后,电池正常则STATUS灯会全亮约两秒。开始充电前,请先将平衡器上的MODE按钮,按至STATUS灯为闪烁。至此准备工作完成,长按 start/Enter 约2秒,就进入充电模式了。

若充电过程中,充电器停止充电且LCD显示 " Batt circuitry Disconnection ",则表示电池压差过大,激活了平衡器过充保护,此时可先手动平衡或以0.3A进行充电。

P.S 充电前先确认各CELL压差在+ - 0.030V以内,如各CELL超过 + - 0.030V请先平衡压差,以维护电池良好效能。

关于RCE-6BA平衡器的使用:
    使用平衡器可以安全的平衡电池压差,平衡器对电池的平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静态平衡,另一种是动态平衡(精度较高),按平衡器上的MODE按钮可转换两种平衡工作状态,默认设置为静态平衡。在静态平衡工作时,平衡指示灯“Status”会一直点亮,电压相对较高的那一节电池所对应的指示灯也将闪亮,平衡结束后熄灭;在动态平衡工作时,平衡指示灯“Status”会一直闪亮,电压相对较高的那一节电池所对应的指示灯也将闪亮,平衡结束后熄灭。

    当电池接头插入平衡器,平衡器会依序读取CELL后(灯会常亮2秒左右),如果电池压差在+ - 0.030V以上,平衡器 STATUS灯会自动亮起且恒亮,开始释放电压较高CELL(亮灯表示释放电压),直到电池平衡至各CELL压差在+ - 0.015V后即不进行平衡。

P.S 若需提高平衡压差分辨率,将平衡器上的MODE按钮,按至STATUS灯为闪烁,此时平衡器开始平衡各CELL压差在 + - 0.005 V后即不进行平衡。

P.S 如果是单做平衡则不须接充电器与回路

P.S 一次充两颗3 CELL的接法,注意串接接头要接对啊~!千万要小心。

网友:
出口转内销

原来就是TIG的啊,呵呵

楼主:
哈哈 大家都知道拉 这个啊

本来就是 TIG 嘛 一个样地 外壳颜色不同

网友:
我买了DN,所以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抱歉了;

网友:
和TIG外觀一樣,但是不知道內籠是不是一樣~

使用效果也是的~

楼主:
跟 TIG 一路货

网友A:
可惜不能充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能充铅酸电池

呵呵 铅电池已经过时

现在我的启动电都用 加拿大锂电了  4S 又轻又好用~!

网友:
据说这款充电器现在价格不菲,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嗨,又一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嗨,又一广告
什么广告? 我可不是模型商 当你拿到一款充电器 不知道用时你就知道痛苦了

网友:
我也有个TIG,二手的,
没说明书,终於找到了。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ssembly/rcc-6sx.htm

网友(2008-05-26):
上面那个充电器没有见到哪里有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