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146iP如何接线?

楼主(2007-12-06):
控是6EXHP 机器是450SE 65MGX3 56HB GY401
如图...图中的1 2 3应该分别接在接收机的那几个通道?
尾
舵机
又接那个通道?
GY401的三芯线和单芯线分别接那几个通道?

网友A:
1通 副翼 1或2号舵机
2通 升降 3号舵机
3通 油门 电调
4通 尾巴 401(3线)
5通 感度 401(单黄线)
6通 螺距 2或1号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