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弹力(磁力)是不是越强越好?

楼主(2007-12-06):
电机弹力(磁力)是不是约强约好?我小时候少年宫航模老师说选电机,就是拿手纠时,弹性越大说明电机约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弹力大说明电机是效率高,还是扭距大? 我现在有个电机机会没什么弹力, 实在闹心

网友:
电机的弹力   第一次听说

网友A:
磁力吧?一般磁强度越大,扭力越大,而这类电机转速一般不会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KV3800的OK400,磁力特大! 纠都纠不动

网友:
要是不懂四川话哪个晓得纠都纠不动是撒子意思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磁力吧?一般磁强度越大,扭力越大,而这类电机转速一般不会很高

我记得,高KV的电机,一般磁性都不弱~

网友:
还还是四川人 ~~~~
硬是把贴子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高KV的电机,一般磁性都不弱~

需要说明勒是,KV值和电机结构密切相关,磁强只是决定因素之一。目前外转子电机9槽6级的KV值较高,但再怎么转也没有内转子快啊,扭力方面谁来比较一下就知道咯撒?

网友:
磁越强, 扭力越大,KV越底!

但可以通过减少线圈的砸数来提高KV值!

相同功率的,相同KV的,相同扭力力的电机,磁越强,内阻就越小,效率就越高1

网友:
电机磁体强度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根据应用需求而定。

磁力越强,电机的功率越大,转速越低,电流越高;
磁力越小,电机的功率越小,转速越高,电流越低。

把采用强磁的电机说成是好电机的说法是片面的。
在有刷电机流行的时候,很多人把普通磁体改成了稀土磁体,磁力强度非常大,但是接着他们也发现了电机的发热量和耗电量都成倍的增大了,而且转速反而降低了,甚至于几乎不能满足应用的需求,以前的电调开始撑不住了,电池供电电流也不够了,转速低了,拉力也不够了。无刷电机同样也是这样,随着磁力强度的增加,发热量和耗电量会增加,转速降低;当然也不是于磁力越小越好,这样讲也非常片面。凡事都是适可而止,片面追求磁力强或弱,都会得不尝失。

楼主:
实在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我答的内容还不算十分的全面,以上结论是在无负载空载下的结论。
如果有负载,还要结合负载和减速比来确定最佳的电机参数。
不过上面介绍的这些属于基本常识,仅供参考吧。

网友:
超级版主 说的不完全对!
热是因为铁芯的原因才让你的电机比较热!

转速慢是必然的,以为磁通量变大了,要获取相同的反向电动势,磁场强的转速就肯定要低!

把线圈减少就可以了!

但若是铁芯不好的话,涡流会变大,发热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