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北京哪里能买到370电机,好一些的。

楼主(2007-12-06):
家中一个一看前买的2通道玩具电直,飞不起来了,在地上转圈。可能是电机不行了。

网友A:
是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B:
有这样的飞机!要可以联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不行了吧

电池 电压 7 。 3 v , 满 电 。 换 了 另外 一组 电池 也 不 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飞机!要可以联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谢谢 呀 , 我 也 是 不 想 扔 掉 这 东西 才 想 修 修 。 。 太 鸡 肋 了。 不 想 再 来 收 另外 的 鸡 肋 了

网友A:
7.3伏的电压还满电 ,你什么电池啊?7.2伏的电池充满了应该有8.4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伏的电压还满电 ,你什么电池啊?7.2伏的电池充满了应该有8.4伏啊

是 呀? 我 不 知道 什么 电池 。 写 着 7 。 2 v , 6 5 0 ma 的 。 感觉 是 6 节 7 号 充电 电池 包 在 一起 。

网友C:
我以前用过不过后来我用了8块的电池组,行的话试试看,不一定是电机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过不过后来我用了8块的电池组,行的话试试看,不一定是电机的事.

我没有8块的电池 ,这破电直当初买的时候可以最贵的时候,300多好像,有可能400,前年买的。再买一电池如果用不了 就惨了

网友A:
你的电池充电了吗,要是充满以后还是这样,你的电池就一定是不行了,换换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充电了吗,要是充满以后还是这样,你的电池就一定是不行了,换换电池吧。

真的?我有一组可是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