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30A電調

楼主(2007-12-07):
請教:
我用好盈30A電調搭2217S電機+6EXHP+16C電池,發現油門搖桿在1/3多一點的位置馬達轉速幾乎是全速轉動(聽聲音),請問如何調整控的油門行程?

网友A:
找说明书中的油门曲线,行程就不晓得了!

网友B:
安装说明书重新设定油门行程,控上的油门曲线不用调的。
顺便说一下,电机空转时,油门不一定到最大,而电机已经是全速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