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art505陀螺儀

楼主(2007-12-07):
哪位大大知道skyart500陀螺儀如何設定?

网友A:
这个陀螺仪是双感度锁尾陀螺仪,设置方法和GY401是一样的。
三排线插头接4通道,单线插头接5通道,在发射机上可以设置陀螺仪感度和锁定模式。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方面,希望能把问题问得再有针对性一点。笼统的问题还真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去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用過401,我用6EXHP的控,請教如何去設定SKY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