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0618A尾顶尖及尾夹

楼主(2007-12-07):
自己做0618A尾顶尖,没尾顶很多活还真不好做哦,上次买了几个2号的,也用不上,想车几刀吧,没尾顶还真没法车,因为长度有限在加上锥头啊,在网上看看帖,算了,自己先做个吧,好了先上图,各位高人请看,欢迎拍砖 ,材料因该是45#的,不会判断,专业是电气。

车好的锥度

车好的60度尖头

车好后的样子,看不清啊,那下面来个大的

这个是大的(放大的),是不是很丑啊

装上尾做的效果
继续改造

为方便自卸,功丝,加长,这样就可以自动退出来了.

用上面自己做的尾顶加工的尾顶,材料45#钢,锥度1号

买的电机,准备搞电动轴

回转峰,1号的实在买不到,这个2号的20元,马上改造去,改好了就上图

网友:
很有形

不过可能要做热处理

楼主:
恩,简单的热处理了下,条件不是很好的,在尾做上的那个,已经是处理过的,有些发蓝,发暗。
主要是用他加工买的2号,这个是过度产品

网友:
一两次用没什么问题的,多用几次就没尖了,找人高频淬火一下
做工不错了

楼主:
在家个人怎么热处理啊
天然气可以吗

网友:
做滴不错不错 但是呆尖要够硬才耐用,装夹工艺需要再提高: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个人怎么热处理啊
天然气可以吗

可以,如果真是45号钢,那么在家也可以处理,可以使用煤气、液化气的火焰,只是比较费火,在外焰上加热至樱红色,迅速放到水里,可以在水里稍放些盐,以看不到盐粒为好,这样可以加快冷却速度,在水里放3-4分钟即可取出,然后在空气中冷却,到和环境温度一样即可,如果愿意,可以烧到表面有些暗暗的红色,然后在空气中冷却,可以起到回火的作用。只是注意,加热要均匀些,另外,在表面颜色转红后,要适当的使用中焰加热,以减少氧化的程度。需要一个长柄的钳子来做辅助工作---加热。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继续试验,成功后多上作品

楼主:
今天又做了个尾夹,在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