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涵道的进来帮我看一下哈!!!!!!

楼主(2007-12-07):
请问我的涵道是直径75毫米的 马达的尺寸不限!!       各位大虾,请问这款电机能用吗????
  • KB20-40-10L
    出轴尺寸: Φ2.3mm×10mm (可定制2.0mm轴)
    电机尺寸: Φ20mm×40mm     重量: 65g
    KV:5600
  • 用11.1V15C 的估计有多大的拉力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評估有多大的推力還有一個因素是什么樣的槳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的涵道是直径75毫米的 马达的尺寸不限!!       各位大虾,请问这款电机能用吗????
KB20-40-10L
出轴尺寸: Φ2.3mm×10mm (可定制2.0mm轴)
电机尺寸: Φ20mm×40mm     重量: 65g
KV:5600
 ...

------------------------------------------------------------------------------------你的电机不能用,要用KV在3000-3800的电机,比如亚托450上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是桨太大了!!那个电机带不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径75毫米的

网友:
KV好像有點太高~

网友:
你最好是用70涵道,配C2220(2836)的外转电机,在你的条件下有不小于920gf的推力,电流在33A;
如要用2040内转电机,最好是用64涵道,KV值用到4300左右,推力有不小于450gf,电流在22A.
当然可以还有变化喽,看你怎么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晕!!我买的是75毫米的涵道!!!不能用吗???
刚买了块电池,是2200MA  11.1V   18C    的!!!
希望能用吧!!!!

网友:
可能要烧电机的2040太小KV太高

网友:
电机功率太小了,不能用。
75mm的,换内转的28mm的电机,长度30mm左右,功率700W,
也就是说4节锂电2500~3000mAh、20C的,电流50A以下。
推力最少也在1.25kg

楼主:
哦!!谢谢了!!上次哪个高KV的我换掉了!!!是4200的!!难道还不行??偶的米啊!!我都可以卖无刷了!!

网友(2008-01-10):
哦!是桨太大了!!那个电机带不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