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环氧树脂来加强KT板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2007-12-07):
昨天晚上在粘东西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环氧树脂不会腐蚀KT板(我原来一直以为环氧树脂的固化剂会腐蚀KT板)。我就做了一个实验,把KT板的保护膜撕掉,然后就把调好的环氧树脂给它涂上去,结果到了今天早上KT板都没事儿。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JJ做好以后,再把环氧树脂给它涂上去,这样等树脂干了以后那JJ 的强度不是就很高了吗,机翼也可以不用炭杆了,不知道此方法行不行?就是下面这种环氧树脂:

网友:
晕 !
环氧树脂的重量远远超过碳杆的重量!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局部加强很好啊

网友:
我试过了
腐蚀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固化剂不对吧,我都试了一夜都没有腐蚀啊

网友:
會不會腐蝕KT版的關鍵在於
~~~含不含溶劑~~~

買過ㄧ些AB膠因有溶劑~都會融
環氧樹酯(EPOXY)是無溶劑的

實際使用:
表面全塗~光亮好清潔~"略"增強度
實際上並沒強多少~塗再厚也不能當翼樑

要當翼樑增強度
就要用玻/碳纖積層成棒狀
重量&強度才符合需求

网友:
完全可以,只是感觉环氧树脂粘泡沫有点可惜了.

网友B:
可以的,我一直在用!!1:1:2  A:b:酒精  强度很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一直在用!!1:1:2  A:b:酒精  强度很OK

呵呵,这招我也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一直在用!!1:1:2  A:b:酒精  强度很OK

不解~是我太要求強度嗎
不然酒精是會減弱強度的

建議樓主薄薄塗一層在KT板上
(比如10*2CM的長條~再折彎測試)
看看能否達到自身要求

网友:
1:1:2    A:b:酒精     A  B   是 环氧树脂和固化剂?

网友:
是的。飞行匹萨上面管这个叫做 神油  各位兄弟去那里看一下,资料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