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红丹粉是什么 有其他名称吗 那里买得到 有没有其他替代品 谢谢

楼主(2007-12-07):
请教一下 红丹粉是什么 有其他名称吗 那里买得到 有没有其他替代品 谢谢

网友:
红丹又名铅丹、铅红,分子式Pb304,是红橙色的结晶粉未,有毒。比重9.1,在500℃分解成一氧化铅和氧,不溶于水,抗腐蚀性强,耐高温,但不耐酸。
红丹用作防锈剂,用它配成的漆,附着力很强,在大气中有相当的稳定性。所以钢铁的桥梁、船只、机器管线都涂红丹底漆。也用于蓄电池、玻璃、制镜等。
一、反应原理
以铅为原料,加入氧化剂硝酸铵,先使铅氧化成氧化铅(即黄丹,分了式PbO),再将氧化铅转化成红丹,反应如下:
2Pb+O2→2PbO
6PbO+O2→2Pb3O4
 这DD百度好多说明哦。想了解详细自己再搜下。

网友:
一般的化工品商店就有

楼主:
我这边只找到铁红 不是一个东西吧

网友:
各地叫法不同

网友:
红丹份应该就是铅丹与油的混合物,很早以前用过,是红色膏状物,主要用于机械修理中检查配合面接触情况

网友:
化工原料和油漆店里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红丹粉是什么 有其他名称吗 那里买得到 有没有其他替代品 谢谢

看你干什么用,如果只是为了作为划线的指示剂,可以选用粉笔涂画后划线,如果是为了研磨平面或者导轨等,需要使用铅丹,主要成分是油灰,用铅丹调色,比较稀,可以用机油稀释,主要是为了耐热,也可以使用普鲁士蓝。

网友:
是不是要看配合啊?俺用复写纸.

楼主:
就是要把铣床导轨刮一下 配合更好点 明天用复写纸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把铣床导轨刮一下 配合更好点 明天用复写纸试下

 CNC 很费捣鬼的,不如捣鬼贴塑,还可以克服燕尾CNC低速爬行现象

楼主:
我也想贴塑 但是没地方买啊 这么点量 厂家也不卖给我 买多了我又用不了

网友:
主要是用来复印一类的,在机床铲刮面上涂点,然后再进行磨就可以看到结合面是否完整,这是为了调整精度用的.

网友:
盖章的印泥

网友:
我们厂里查看模具分型面用的就是红丹粉.很便宜几块钱就一大袋.模具配件店都有卖.

网友:
楼住说的是不是刮削和研磨用的显点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