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副翼钢丝问题

楼主(2007-12-07):
飞PRO航线到现在基本没炸过~偶尔的小炸会把副翼钢丝折弯一点点~但每次小心翼翼把钢丝扳直的时候无一例外的会直接断掉~弯折大概只有20度左右~形变应该不算大~是不是PRO副翼钢丝太脆了点啊?钢丝为什么不用刚性和韧性稍微适中一点的材质呢?有没有其他SJM模友遇到这个问题?还是真的就买一大堆钢丝,炸弯了就换?但这样也太麻烦了吧~球头铜锭副翼日字框一大堆东西~扭多了也不好吧
有模友买回副翼钢丝后考虑用热处理的方式改善钢丝的韧性吗?请指教下简单的方法谢谢~
诚心请教~并非针对SJM产品质量

网友:
因为早批副翼杆有模友反应太软所以这批做得硬脆了点.
将钢丝在煤气炉上烧至变色再放入水中就能退火变软,90度不断.

网友:
我也试了,效果不错

楼主:
这是回火吗~怎么感觉淬火也是这个方法呢?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了~挨~浪费了3根钢丝~谢谢SJM老大了~也谢谢LS的朋友的检验哈哈~不过是住校~煤气炉得好好找找

网友:
用esky 016的钢丝 10块2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