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请问6EX中D'R什么意思对机子起什么作用. ...
SJM老大请问6EX中D'R什么意思对机子起什么作用.求答

楼主(2007-12-07):
(无正文)

网友A:
舵机比率

网友B:
大小动吧

网友C:
D/R动作的大小比例.在6EX里显示1=1通道,副翼(左右倾斜动作) 2=2通道,升降(前后倾斜动作) 4=4通道,方向(转向动作).1,2,4数字的边上有个箭头向上或向下,它由控的右上方开关进行切換,目的是可设定两组不同的比例在飞行中选用.随着%数字的增加,对应的动作量也随之加大,最大值140%.另外还有EXPO,它可设定+值或-值,在FUTABA系统里-值是使动作量相对小在整个行程的中间区段(不改变总量)+值是相对大的.也随着数字的大小而改变中间区段的比例.

网友D:
解释不够通俗,呵呵

网友C:
原帖由
kagetang
于 2007-12-7 18:24 发表
解释不够通俗,呵呵
欢迎补充.

网友:
顶一下 俺也想知道哈~

网友E:
转一个答案给你:
D/R全称Dual(双向) Rates(舵量比率),同样用于调整通道的两端终点的最大行程,但不同于EPA,D/R只有一个设定值,所以是同时作用于两端终点并且双向对称,D/R功能可以通过专用的D/R开关切换不同的参数值,一般用于切换大小舵量的控制,适应模型在不同飞行要求时对舵机动作量不同要求!如,升降通道舵杆推到上或下顶端(假设D/R 是100%),舵机向左或右旋转30度,重新设定D/R 是50%那么推到上或下顶端舵机向左或右旋转只有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