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版太冷了~~~~~~~~~

楼主(2007-12-07):
我来灌灌水(热水)
正在做一架小飞翼,泡沫的

飞翼难调整我觉得是因为飞翼的稳定飞行需要依赖襟副翼的上翻形成S翼型
而固定翼的调整方法通常是大致配好重心后通过升降舵的微调来修改迎角
而飞翼对这个太敏感了,不小心就把大S调成小S了
感觉非常不稳定,所以常常无所适从

我想最好的调整方法是:
根据公式计算出比较准确的重心位置,××××××××保持重心不变××××××××××
再调节升降来保持稳定飞行
对于自己定制的飞翼,由于气动上可能存在的问题
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角度,这个方法不一定适用
但飞翼对重心很敏感应该是事实。

还望大家拍砖。

网友:
我的飞翼也在制作中了,稍后我也会发图片,呵呵

网友:
我自己搞了一个,但飞不起来,失败

网友:
不好耍啊,飞得太多了哦

网友:
模拟器里的飞翼我飞过,感觉比较贼的,不是很好控制,不知道实际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飞翼应该说是最适合平时乱飞过瘾的机机了。可快可慢,可灵活可悠闲,操控手感比较好,制作方便,携带容易,尤其耐摔。

网友:
其实不啊,看你的重心放哪的,如果重心(也就电池了,因为只有电池是可以有效调节重心的)靠后就可以把副翼的大S,做成小S的,重心越靠后操控性越好,越靠前稳定性越好啊!

楼主:
8楼的说得其实不算错,但这也是有代价滴
我们试分析一下看:
重心越靠前,意味着副翼要上翘更多来平衡低头力矩
相对重心靠后时,副翼向下调整,这样可以保证更好的安定性

但是,副翼上翘增加安定性的同时,就牺牲了升力,增大了阻力
超过一定角度后,就会得不偿失。
另一个后果是:完全失去了稳定倒飞的可能(没可能翻过去形成倒飞S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