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微风2005,请问这样的配置能飞吗?

楼主(2007-12-07):
天地飞6通接收
2208 kv1200 1047桨
20a电调
9克
舵机
3个
打算安装2s
电池
加电池共计340克

网友A:
能飞 勉强点

楼主:
哪样才会更好飞呢?

网友B:
换3s电池?俺是新手。。。。

网友C:
这么轻,怎么做的哦. 我的都700G呢,没有加固什么的. 连机翼都是直板的.

楼主:
700k !!,你用钢板做呀

网友D(2008-04-02):
700一定是 蛮好的钢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