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2-0851是平衡冲

楼主(2007-12-07):
今天我把2串的电池,任意拔掉一根线插到EK2-0851上,0851就报警(红、绿灯同时闪)。EK2-0851是真正的平衡冲呀!

网友:
没搞明白

网友:
好象不是哦!

楼主:
我认为非平衡充,充两串电池,应该是两块一起充。
检测两串电池的总电压,可是0851拔掉当中的线就不充电。

网友:
新版的0851,绿色,标了balance charger的,是平衡冲

网友A:
当然报警了。。。它是串冲+平衡保护,一节电压到4.2就停下了,其他的不能保证,你扒掉一根线,它监测到一届电池,自然不会开始充电,真正的平衡冲是要你扒掉一根线他也能充满,而且是4.2V再接上另一根,另一节也可以冲到4.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报警了。。。它是串冲+平衡保护,一节电压到4.2就停下了,其他的不能保证,你扒掉一根线,它监测到一届电池,自然不会开始充电,真正的平衡冲是要你扒掉一根线他也能充满,而且是4.2V再接上另一根,另一节也 ...

以前旧版的是这样,新版的就是真正的平衡充。红色的PCB颜色就是新版本的,采用三星MCU,采用了独立的FET进行充电电流控制,电池之间采用了二极管隔离。除了不是电源模块完全独立之外,新版的0851的确是平衡充电器。

网友:
我出一个0851,全新带适配器50元,LZ要吗

网友:
的确新版的是平横。

网友:
不是,我觉得没搞清楚概念,我只得平衡充实说可以1S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