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前辈们指点:船的速度与动力方式的关系

楼主(2007-12-07):
前些日子,DIY了个齿轮减速器,动力马达选的是280型,减速比为3:1,电源用的是LG18650型锂电池2节并联(标称电压7.4V,充足后有8.4V),船是30CM的小环奇。桨用原船的,驱动改为全浸式。
        开始的时候动力未装减速器,测得电机的电流较大,接近5A,推力500克左右(具体是大于500还是小于500忘记了),电机发热严重。因怕电机和电池过热会损坏,故做了个减速器。静态测试时测得推力为500多克,电机发热程度轻微。感觉推动400克(全重)小船会比较快。但是,试水的时候发觉似乎还没买来未改装的快……郁闷啊!
        昨天晚上临睡前忽然想到:速度不快的原因是不是与减速器有关?即:1、电机的负荷是减轻了,但桨的转速也下降了。2、在静态时候测得的推力并不是船跑动时的推力。
       船跑动时由于桨与水是相对运动的,所以,随着船速的加快,推力也逐渐减小了。这时若要继续使船加速则必须提高桨的转速才能实现。
      结论:船的快慢,电机的转速是决定因数(暂不论电机的扭力、螺距等因数)
以上是针对我的情况的分析,不知对否,望有老师能指点一二!万谢!

网友:
理论速度,,是转速成螺距~

网友:
你用了3:1的减速。电机负载是小了,但转速降了许多。速度当然慢了。我也曾经走过这样的弯路。你应加大电机功率。用380,或480试试,只有螺旋浆转速上去了,航速才会快。

网友:
减速了,应该大更大螺距的浆吧~

楼主:
感谢热心的charli 、陆震毅的回帖!

网友:
用减速扭力大了。换个大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