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改无刷4和1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7-12-07):
有模友咨询lama4和1改无刷接线的问题,今天重感冒休息在家,正好现在精神好些,索性拿出相机拍照说明
拆开4和1

2块板,有天线的接收板

另一块就是陀螺、混控、双电调3和1板

上图8脚的2只即为电调管,一般是irf7413,坏了可用4410、4404代换。
切记,无刷电调白线接电调管第4脚,无刷电调+-线直接7.4v电池电源+-极,不可接错
什么?不懂看ic管脚排列? ic上数字对自己,从圆点开始1、2、3、4脚,逆时针5、6、7、8脚,即
8、7、6、5
。irf7413
1、2、3、4
很形象了

楼主:
继续,相机微距不好,见谅。这边也一样接线。

接收板,背面是3、4通道。

楼主:
曾有人发贴说2个无刷电调直接3、4通道

大错特错

接收板输出的标准pmw信号要经过混控和陀螺才能控制电直呀

楼主:
好了,祝大家改的顺利。lama合适的无刷电机电调,2只抵一台lama的钱了,死贵 有米的上

网友A:
很多人拿我们的1818小电机拿回去改LAMA无刷,不知道成功没

成功的人出来说哈撒

KV值:3800
重:16G

网友:
我没米,不过哪天我发烧的话会考虑这么做的!

楼主:
有的人可以马上试。esk的004改无刷方法同上,两块芯片并列的是主电机通道,单芯片的是尾电机通道。
004可以只改主无刷。尾无刷极不好找

楼主:
改天再发个华**4#改无刷的接线上来

网友:
估计楼主搞错了

估计楼主搞错了
接收输出的信号频率大致为50-70hz的脉冲信号,lama功率输出管栅极的频率要高得多,都能听到电机频率很高的声音,刚起动时,估计高于500hz的改观频率

网友B:
发错了,开关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功的人出来说哈撒
KV值:3800重:16G

这个哪有卖的?多少米

楼主:
9楼的,你接线试试

网友:
8g o,a!^'k4o.T3z

这种马达哪有的卖.

楼主:
标准pmw信号通过3和1只是进行了混控,同时受4通和陀螺信号的控制

网友:
楼上,没看懂啊,是不是试过了,可行的话我正准备动手呢

楼主:
2500-3500kv就可

楼主:
难找,火狐100的可以,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错了,开关频率

若是开关频率,油门如何调速?  你不妨画画电路图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photo.5imx.com/up/0712/01/20071271923220.jpg8g o,a!^'k4o.T3z

这种马达哪有的卖.

此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html?from_shop=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