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修复球头

楼主(2007-12-07):
我的esky机机塑料球被头掉了,用502胶粘上去轻轻一碰又坏了,请教各位用什么胶粘的牢固?ab胶是否地摊上卖的两个胶调和起来的那种,用它来粘好啊?想学学各位好办法

网友A:
车球头啊

网友B:
我的也刚摔坏了, ,不会修,有人指点下吗?

网友C:
换吧.粘的不安全.

网友D:
骨科医生驳骨
找条适长细钢线,二头打阿扁啃出倒刺,球头泡水里固定降温,电烙铁加热钢线熔入(二端最好同步进行),外伤适当热修补即全愈出院:loveliness:

网友E:
有车床自己车,没车床找人车。

网友F:
换个金属的

网友G:
用小螺丝钉固定,网上有详细方法

网友H:
换
我的22E差不多全换了
用6毫米铝棒,自己磨成型刀,上床子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