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粘塑料球头?

楼主(2007-12-07):
我的esky机机塑料球被头掉了,用502胶粘上去轻轻一碰又坏了,请教各位用什么胶粘的牢固?ab胶是否地摊上卖的两个胶调和起来的那种,用它来粘好啊?想学学各位好办法

网友A:
受力很大的,黏合面又那么小,不可能粘的住.
可以考虑改用螺丝拧,但是也很麻烦,还不一定行.

网友B:
ab胶应该可以

网友C:
我经常用此法修复塑料件,你不妨死马当活马治吧:先用环氧树脂粘好球头(经验介绍:我把双组分树脂分别装在两挤出式洗发液类瓶中,要多少挤多少,配比准确,少量配特别方便),再把一大头针剪断锉尖,用电烙铁把它从球顶烫入球柄中,或者整根大头针都烫进去,若从中间穿出则折回扣死,把多余的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