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用14.8V 供电 试过的朋友说说坏处

楼主(2007-12-08):
今天没事拿出以前用的12C 2200MAH

并了2组 14.8V 的2200MAH 飞450
配好盈60A+430XL
在小区里试了试 转速高的可怕 动力超爆
电机有点热悬停了一下温度大概有 50度,明天到飞场试试,看看效果
我的小肥龙 现在全重934克 够重了《重量都在接收R148DP 电调60A 尾舵机9253 》
原来因为12C 动力不爆,所以让它休息了
现在并一并 让它发挥点作用,不在浪费,

网友:
晕死,等下,烧电子设备就完了,还不如并联来增加容量,同样飞的时间更长,,也爆

网友:
电池多重了?

网友:
我的機機比妳的重,975克~因爲我用金屬腳架~

懸停都困難~

网友:
14.8V,不会烧掉电子设备的。

网友:
我现在用14.8V飞,动力非常猛,不过要使用低KV电机,....高负载下也能保证满意的转数......

楼主:
改天换一个 低点KV 的试试 有什么好解释的 给点建议
电子设备到是不怕烧 开关试EBC 支持4S 供5个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换一个 低点KV 的试试 有什么好解释的 给点建议
电子设备到是不怕烧 开关试EBC 支持4S 供5个舵机

目前KV3000以上都是对应11.1V电池设计的,包括大桨,尾桨等硬件设计,我成经飞坏过1个电机和一条皮带,木桨根本不敢用............
也就是说14.8对于电机动平横,大桨,尾桨,皮带,等硬件参数都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但是如果把14.8弄到和12.6一个转数那最大的好处是能提供更大的扭距,,...........理论上来讲14.8X30A放电比12.6X30A放电功率要大不少...
如果是是开关UBEC都支持4S以上,并且效率要好,所以除了多花点钱,效果要好很多...................
但是要注意现有转数对硬件的要求不要改变太多,目前硬件要求大桨安全范围内在3000转之内,所以参考这个参数和对应的其他东西,不要超过太多,会很危险和麻烦...........

网友:
那得找一个2500KV或10、11T的齿了。

网友:
4300XL电机,3700KV的,9槽的锭子结构,一般电调支持转速到50000转没有问题。亚拓450电直,4S电池组,可以用9-10T的小齿才比较合适。3.175的电机输出轴,一般可以找到的最小是11T小出了。11T勉强可以使用。在大的齿,电机严重过负载了。

4S的电池组配置,一般建议用1500-1800mAh的电池组,实际飞行重量和3S的差不多。电机KV选择在3000KV以下的才比较合适!否则增加了起飞的重量,实际飞行效果反而更加不好。一般450电直,3D飞行平均消耗的功率在230-260W左右,标准的2200mAh 3S 锂电池组,连续飞行4分钟左右。4S的配置,实际需要的功率的差不多的,只是电压提高,电流减小了(16-18A)左右。

3000KV的电机,一般配11-12T小齿!
2500KV的电机,一般配13-14T小齿!

3000KV以下的电机,因为电机结构有可能不同,电调对有的电机只能够支持到30000转左右。这个是要注意的。一般电调上带的5V BEC输出是线性稳压的,4S电压下自身的功耗很大了(20W左右),发热严重,不建议在使用了。需另外配开关电源类型的UBEC使用。

450级别的电直,800克左右的起飞重量是个平衡点。超过850克,对电机 电调 电池都是考验了。飞行性能也下降很多。电动的模型,减轻起飞重量,比做其它的方面下功夫,效果要明显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准备减肥
但是减肥就要花¥
尾舵要换 9257
电调换成40A
接收机是不打算换了 146HP感觉不牢靠 还是用148DP
电池也没办法了184克
单单换2件东西 可以减少38克
按原来的 868-38=830克
这个重量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准备减肥
但是减肥就要花¥
尾舵要换 9257
电调换成40A
接收机是不打算换了 146HP感觉不牢靠 还是用148DP
电池也没办法了184克
单单换2件东西 可以减少38克
按原来的 868-3 ...

148DP用在亚拓450电直没有问题,换小型接收机,可以减少20克左右的重量。如果有干扰,一般都是设备布局走线造成的。可以改变电调或接收机的安装位置试试。辉盛的72MHz小接收机我都有用过,最近在使用小红鹰的接收机,效果很不错。尤其是使用JR的72MHz设备,很方便。国内买到能够用的锂电池组,一般是 2200mAh 3S 15-20C的,重量在165-190克。普片是比亚拓的2100mAh 3S 20C锂电池组重了30克左右。鸿飞的2200mAh  3S 15C韩国电芯的锂电池组,重量也比较轻。亚拓 鸿飞 电池组,实际飞行时间比国产的电池组时间上是要少一点。当然放电性能相当不错。这里面的奥秘自己考虑了! 电直的动力不单单是电机电调的问题,负载(浆)的合理使用也很重要。相同的配置,国外的小齿一般是比我们用的小1T,这个主要是电池的实际放电平台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