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3设置问题

楼主(2007-12-08):
我用音频线+PPJOY+G3.5安装成功.因调整磁盘重新安装后但每次进入G3都和初次进入时一样,需要重新设置.以前的设置不能保存.

网友A:
我以前也是一样,不过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就保存了

网友B:
有可能是G3的版本不同,设置有差异,检查下

楼主:
在键盘上胡乱按了一通,现在可以保存当前状态了.但仍然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