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DX知道 那里可以买到少量的导轨耐磨软带 给提供个消息 谢谢

楼主(2007-12-08):
那位DX知道 那里可以买到少量的导轨耐磨软带 给提供个消息 谢谢
昨天把燕尾槽刮了一下 但是还是觉得配合紧密的时候阻力较大 阻力小的时候又怕间隙大 影响精度
经老FANG同志提醒 想给燕尾槽贴个塑 但是不知道那里可以买到 阿里巴巴没搜到可以邮购少量的地方 10公斤我又用不了
那位可以提供个信息 或者帮忙代购一些 万分感谢

楼主:
多谢帮忙 我肯定是要的 麻烦你帮忙代购一下

网友:
今天买键条顺帮你问了一下````老板说抗磨软带是按照重量卖的``340元一公斤。多少都行。薄的一般12CM宽。他说昨天刚有人买了1MM厚的12CM宽1M长,称了一下0.5KG多点,价格180多元。
上次我买了90CM长的0.5MM厚的一条花了大约七八十元。胶不值钱,十元八元搞定````
价格一对比也差不多```感觉挺贵``不过好在用得少。

楼主:
我想贴塑倒不是为了耐磨 主要是为了减小阻力 因为使用57电机直驱 怕力量不够电机失步

网友:
加强润滑

不必执迷贴塑,我们用的太少了,还没有切菜刀常用。

楼主:
我要 0.5mm*10cm 的一米 加上专用胶要多少钱
我是改cnc铣床 都是燕尾槽 不存在平行度问题 我算了下镶条要去掉1.5mm 我先洗掉一层 在慢慢刮 反正我不是急着用它来干活 我慢慢的搞定它 我现在甚至都不知道改好了cnc用来做什么
就是喜欢捣鼓这些东西 看着它们就觉得爽 要是自己瞎折腾点什么小东西出来都能高兴半天

网友:
真的很難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开工厂嘛

呵呵

网友:
有多少位要?要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铣还是挑小一号的,你还大床?

说不定开工厂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K4用不着,等以后买大床再说。

铣还是挑小一号的,你还大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贴了?

2K4用不着,等以后买大床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http://www.lany.com.cn/zh/product1.htm

你贴了?

网友:
贴燕尾槽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贴塑也很讲究```首先要除油,我用的丙酮。其次抹胶要均匀要薄,因为胶是那种双组分的AB胶``不是快干的,所以贴上后要有压力在上面,均匀、大力。因为还有斜面```我是用钢板尺和强力磁钢解决。最后就是精确刮削```那要有专用量具、工具```我没有做就揭掉了:(

网友:
我这里有``买多少都行。上次买了一米0.5mm厚的(宽大约10cm)价格80多元``不过我贴好后又揭掉了```
老技师告诉我```导轨贴塑要在不影响床子精度的情况下```新手易忽略的问题有```
1:贴塑只是第一步,帖完要精确刮削````
2:导轨如果除平面外还有定位的三角突起轨道``那就很麻烦了``因为要保持托板水平,平面贴塑和侧面贴塑厚度就不同而且无法精确计算。这如果贴完后托板和导轨有原本的面接触成了线接触``那就得不偿失了```
3:贴塑后造成进给箱和主丝杠的关系位移```会有不同程度的别力``这点有些床子易解决``有些不好解决```
另外```燕尾槽都是靠镶条来调整间隙的```贴塑即便是最薄的软带(我能买到的最薄的0.5mm)也有可能造成镶条装不进去```

网友:
10公斤起卖~~那就搞个团购咯

但是这东西怎么贴,贴了以后怎么调试?

网友:
加我一个!!!

网友:
我也想要,可否合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