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ffman 请近来,买的舵机有问题!~

楼主(2007-12-08):
数码舵机的问题!~  今天我安装上在您那里买的3个数码舵机   其中3个不同程度的跳舵   其中1个经常死舵  还有2舵机齿轮捎了   请问  你 用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网友:
“其中3个不同程度的跳舵” 数码舵机到达指定舵位后会发出支支的轻微的声音,这是所有数码舵机的特征,通过此可鉴别舵机是否为数码舵机。

楼主:
谢谢LS提示  不过跳舵发生在打舵的时候   比如我正允速的向右打舵  右面的舵机莫名其妙的就颤动一下  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
难道不存在接收机的问题  怎么把接收排除在外的?

网友:
什么舵机?

楼主:
DS928BB数码舵机,   请问那里有卖这个舵机的齿轮,另外我用的是WK1001的接受  换了别人的接受上也是这个样啊!~   难道数码的舵机还需要在控里设置一下吗!?~

网友:
数码舵机的控制脉冲宽度和普通舵机不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接wk的接收?

网友:
你好,我发给您前全部装在401上测试过没有问题的阿。请问您是用PPM接受机测试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舵机的问题!~  今天我安装上在您那里买的3个数码舵机   其中3个不同程度的跳舵   其中1个经常死舵  还有2舵机齿轮捎了   请问  你 用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舵机齿轮是肯定没有扫的,还拿到XMH飞场给模友看过。跳舵的情况在401和舵机测试器上都没有发生过,因为从未装过机,也没有多余的接收,所以没有接过接收机测试,不排除有可能是您的接收干扰导致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共电电压问题~数码舵机比一般舵机用的电压底~要用降压线的~

我估计是共电电压问题~数码舵机比一般舵机用的电压底~要用降压线的~

网友:
CLIFFMAN信用很好的~不會有問題~

試試換個接受或者其他硬件測試下

网友:
偶这进了6个DS928BB数码舵机,配401一切正常,但用于十字盘就有lz所说的毛病,看来是“401专用尾舵”

楼主:
今天问厂家了   35G的EBC是2A的   带不动4个数码舵机   需要加装外接的UBEC

网友:
原來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问厂家了   35G的EBC是2A的   带不动4个数码舵机   需要加装外接的UBEC

2A的带不动4个数码舵机??每个舵机要用到多大的电流的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