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改装

楼主(2007-12-08):
WING450的电直可以改成油的吗?有人改过吗?
发动机
要用多大的?

网友A:
好像没见过,可以的话我亚拓450也想改油的来玩玩

楼主:
谢谢LS的,等了这么久总算有一个发表意见的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发动机的级别选用的问题,对于机身侧板的改动不是复杂的.请大家多发表一下意见,如果可行性很高的话不是就不用在娇嫩的电池上花这么多米了.

网友B:
450的机身内部空间太小了,即便改装后发动机和设备的距离太近了,塑料设备长期有油的环境下工作,对设备的寿命回造成很大的影响!

楼主:
那就是说如果排除你所说的这些问题还是可以改油的了,我的WING侧板是碳纤的,应该不会怕油吧,发动机要选多大的呢,12级的行吗?

网友C:
450的静拉力应该在1000克左右吧,装15的车机应该足够了。。。。

网友B:
 看来楼主信心十足,建议使用15-18的的级别即可,侧板最好从新设计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今天找了很多网站,可行性是很高的,请看这两台JJ参数的对比.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2488a869e2f0883c5d509182d2d3b767.jhtml
http://www.5imx.com/products/wing/wing450.htm
两台JJ的外形尺寸差不了很多.

网友D:
我也有此意,450配件易得

网友E:
我也关注此事很久 但看了很多油机贴,都说发动机越小越不好弄 强烈关注中.........

网友D:
有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发动机的安装位置在前面时空间不够,450的斜盘舵机安装位置会妨碍发动机上的风扇离合器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LS的试过了吗?用的多大的发动机?

网友D:
不用试,你看看图片就知道了!如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