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lama v4四合一要怎么才能修好!

楼主(2007-12-08):
第一次炸机。结果就把四合一给炸坏了。
目前的现象是。
一接通电源,上桨就开始转动。
推油门,下桨开始转动。
舵机
,下桨都能被
遥控器
控制,只有上桨是在自己转动。
高人指点一下有没有修好的可能啊!
我的是lama v4的四合一。

网友A:
控制上桨的VMOS功率管击穿坏了,更换就好了。
不同的四合一用的件型号不同,你的是什么不知道呀,不过是个8脚的贴片集成电路。

网友B:
LS有道理,我手里有7413,不知你能不能用上.

网友C:
就是7314,换吧

网友D:
7413、4410、4404都可以
还要检查ss24贴片二极管

网友D:
偶手上没有电调管了

楼主:
今天去电子城跑了。
电子城也没有这个零件!
郁闷了!!!

网友D:
逍遥虎吧,偶早找过了

楼主:
逍逍虎!就是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