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机的飞行原理是什么那位清楚请说说

楼主(2007-12-08):
看不明白旋翼机的原理

网友A:
类同

旋翼迎风自旋,形成一个盘面,盘面有个迎角,后面(或前面)的动力使其向前运动,便产生了升力,于是就飞起来了,然后有操纵杆控制桨盘的俯仰和左右倾斜,由脚蹬踏控制垂尾,由此控制飞行方向,这就是旋翼机。
   说错了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翼迎风自旋,形成一个盘面,盘面有个迎角,后面(或前面)的动力使其向前运动,便产生了升力,于是就飞起来了,然后有操纵杆控制桨盘的俯仰和左右倾斜,由脚蹬踏控制垂尾,由此控制飞行方向,这就是旋翼机。
...

正确加9分.剩下1分解释垂直上升如何不自旋转

网友B:
转了就会有升力?转速多块?我还是不懂。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了就会有升力?转速多块?我还是不懂。学习中...........................

请你看看旋翼机的原理图,可能对你有帮助.

你把它看成一个大风筝,它的旋翼在"高速旋转"时,形成一个"圆形的面"    (点,线,面,体)

所以旋翼机是喜欢"迎面风"的.旋翼机的旋翼因迎面风的吹来,才能旋转,它是无动力的.

而驾驶员后半部的螺旋浆,  你把它看成是放风筝人,手中的线.人跑的越快,风筝升的越高.

直升机则不同."直升机"你应当把它"看成"是"竹青蜓"他是用中间的"轴"给动力才能旋转,产生升力.

这就是旋翼机和直升机的最大区别,如果我讲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够详细 ,学习下自己做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你看看旋翼机的原理图,可能对你有帮助.

你把它看成一个大风筝,它的旋翼在"高速旋转"时,形成一个"圆形的面"    (点,线,面,体)

所以旋翼机是喜欢"迎面风"的.旋翼机的旋翼因迎面风的吹来,才能旋转,它 ...

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