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LAMA_V3的时候控是不是发热

楼主(2007-12-08):
今天飞V3偶然发现控的左下,就是晶体旁边发热很严重
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
我的控和V4是一样的那种和6通外型一样的控

楼主:
刚改过美国手
不知道是不是线路没放好

网友A:
玩的时候我来注意一下!

网友B:
我的特改了
没事啊

网友C:
是,正常
功率管在工作

网友D:
是的
我在用模拟器时候发热更大
还有
控上面有个电源接口,不过与电源适配器的极性相反,还不知道电压是多少V的
打算自己DIY一个电源,好在模拟时候用
要不电池也太用的快了~~~~~~~~~~~~

网友E:
晶体的附近会比较热,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F:
把天线全拉出就没那么热了。

网友G:
正常我的也热 都热!!!!

网友H:
哦,,,原来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