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着火 急急急~~

楼主(2007-12-08):
淘宝上淘了个3叶15级发动机,没带火头 ,自己又再网上买了个8号火头和点火器,自己配的是 4:1的油,今天中午在家发动,可是一直发动不着,后来把风门关到四分之一,用了20多分钟{没有启动器}终于着了,在发动过程中,发动机手拨不动,后来发现油都充满了发动机,把油排净后,再次困难得用手拨,又是10多分钟,又把住油针调大,着了 ,但是不稳定,把油门降低后发动机开始降速,然后停机,后来就发动不着了,用手拨了5...6分钟后,发动机又充满了油,,,然后一直是这样,就是发动不着 插上点火器没有什么反映,开始怀疑是火头坏了,但拿下来后,插在点火器上试试,正常
    请高手看下是怎么回事啊,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点:点火器是不是非常耗电?买的南俘电池用了10分钟就没电了,一个下午用了4节

网友:
火头电流不够吧

楼主:
请问怎么样调节?点火器可以使用2节1.5v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样调节?点火器可以使用2节1.5v电池吗?

点火器不可以使用2节1.5v电池

网友:
第一、火头电流不够(热量不够),一来油就被淹死了;
第二、富油,油门给的太大。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还是买个专用的点火电吧,也不怎么贵,才三五十块钱一个,用着方便,

楼主:
我买的就很专业了60元买的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款电池:loveliness:

网友:
如果是小油门富油主要是小油针富油了,调小小油针启动,每次启动之前将气缸的油排干净。
还有建议到网上当一篇如何调整发动机的文章好好看看。
毕竟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发动机调整的技术问题!

网友:
我也是,新得5号电池没用两分钟,就点不着火头了.难道是天冷的原因.9月份的时候到是没这个问题.
我一般用2500ma得5号充电电池

网友:
你的油箱的油平面高于化油器了,所以油在重力下就流进了发动机造成富油,把油箱降底使油箱最高油平面略底于化油器喷油嘴.
点火电池不能用锌锰电池,最好是镍镉1.2V电池,镍氢1.2V也行,要能向火头提供3A的电流.

网友:
楼主!本人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我也是3叶15级的2冲!我的难题也是一会儿富油一会儿没油!机器能响几十秒!不过我用的是自己搞的点火器!电源我是用的两节5好电池并联提供的! 同样也是用不了多久!拉绳拉的我一身汗! !我的油箱还没到家!我的油箱是用输液瓶代替的! 俗了点!油箱高度很难搞!

网友:
 今天我把启动绳都拉断了!还好断得不长!后来倒腾了半天终于搞定了!还有个严重问题!我的三叶15级水冷,居然漏水! 正在解决!

楼主:
15的太难调了,昨天用了4节1700容量的电池才点着,一直烧了半箱油,弄得满屋子都是烟,不过还是挺兴奋的:loveliness:  我准备买个40级的玩,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希望不会像15级的这么难调难启动

网友:
三叶21以上的发动机都比较可靠。
个人认为21是三叶里面的一个经典,不过现在飞小飞机的人少了。
建议用46或52的发动机配40飞机,绝对好飞,40以上的发动机很好启动。调整也简单多了,调好了感觉和OS差不多。
      我不是三叶的托,只是刚学的时候就用三叶,快10年了,大小发动机调好后都能用手起

网友:
 。点火电池还是镍镉好,放电大。
我一般用一个旧牙刷启动,哈哈,怕打手指。小发动机好好调节还是可以的,但是确实不如大的好用。

像楼上说的三叶  21  25都是不错的小机器!

网友:
在一定的范围内,飞机越大越好飞,发动机越大越稳定!

网友A:
真是同情啊,弄个小发动机还调不明白,慢慢调,好好看看网上关于调发动机的贴子

网友B(2008-03-08):
呀!怎么早没有看到这个帖子呢?
我刚买了一个三叶ap06的小发动机,老玩油车的朋友来帮忙弄,发了3天没有动静,第4天发着了基本上几秒种就熄火了,最长的一次也不过10秒钟,该怎么办啊?
早看到这个帖子我就不买这么小了,买个大一些的,21级的应该比较适合新手入门了吗?各位高人赐教啊!

网友C:
热火头点火最好用充电电池3~6个并联(1.25V)用,电流增大容易点火,另外如果是富油了的话也应该有点火的迹象,就多扒拉螺旋桨时间长一点,我用的就是山叶发动机,我是96年买的,如果是现在的产品我想会更好的. 要下点工夫 如果想知道怎么调QQ我 821550445

网友D:
点火电压1.5可以但电流输出的要大.2安.这是电要解决的问题.按你说的情况分析是富油.

网友E(2008-05-25):
做个记号,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