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B15元的12V12A+5V25A电源

楼主(2007-12-08):
今天在二手市场买了个小的电脑电源,RMB15元

回来焊了些电源插头用于充电

上点图片

电流之大啊 一个字"爽"

由于是ATX电源 插上电是不启动的  需要如下图中接一下线,   我先这样接了试了下电源是好的,然后就把电源外壳打开直接在里面把这个开关的线焊上了

开关做好后又焊了3个接头  2个12V    1个5V

完工了  找个电池一起拍下照,爽了
总结一下:
半小时修改+15元 = 12V12A+5V25A电源

网友A:
直接插电池充?还是插平衡充呀?

网友:
改造一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电池充?还是插平衡充呀?

当然插平衡充  只是放个电池对比下体积大小  这电源体积小小的,是那种小机箱上的,  他那里摆着几个机箱,直接从机箱上拆下来的

网友:
不错啊!我也是用的朋友旧电脑电源改的!也是12V12A的,但昨天用601BC充外场的20A时电瓶,用的是5A来充的,就不到十秒601BC就报警了! 后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在正常用2A的时候12V电压都在11.6几V以上,都能正常充电,只要电流调到5A,电压就慢慢掉到11点多点,所以就报警了!601BC的输入电压设置我已经调到最低了!没办法! 本来还指望用它多挂几个充电器充电池了,现在看虚标还是满大的!不过毕竟没要钱买!白拿的!

网友:
ATX电源是个好东西啊,输出的电流是经过多级滤波的,而且稳压效果也很不错!

只可惜我手里面那个旧ATX电源坏了,用不成了

网友:
12A不够啊,我的要用12v 25A的啊

网友:
25a充电哈哈 1000毫安的电池 呵呵多少时间报废:)60/25 =2分钟多点 哈哈

网友B:
谁说用25A充电啊,,充电器启动就需要25A电源了~有些高级充电器,甚至需要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用25A充电啊,,充电器启动就需要25A电源了~有些高级充电器,甚至需要更高

启动电流大不证明充电器好,并且这个从侧面反映了模型充电器的不完善,没有上电缓启动电路,从而无端的给输入电源加了个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