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01陀螺仪介绍

楼主(2007-12-08):
前言:

GY601采用AVCS(Angular Vector Control System)角度向量控制系统,专为竞赛级模型直升机所设计。

GY601的特点

.超窄脉冲(760µs)驱动系统,可大幅提升伺服机的反应。必须搭配S9251数位式伺服机。
.高速微电脑处理器,可大幅提升陀螺仪的反应。
.高解析度12位元类比/数位转换器,可精确地将感测器的类比输出转换成数位讯号。
.最新型SMM(Silicon Micro Machine)感测器,采用扁平式外壳,可提升避振能力及改善中立点特性。
.控制扩大器具备液晶萤幕,可精确地设定参数。

S9251伺服机

.专为GY601设计,对应超窄脉冲(760µs)驱动系统。
.动作速度为0.07秒/60º,可实现高速反应。
.采用铝合金散热外壳,能有效地降低马达的温度。

注意∶GY601必须搭配S9251伺服机,若使用其它型号的伺服机,可能会导致伺服机烧毁。

-----------安装及操作前需注意事项---------

.插入接头时需确实牢固。
若接头因飞行时的振动而松脱,将导致失控并可能发生危险。
.使用PCM遥控系统。
若使用FM遥控系统,当干扰产生时,陀螺仪可能会储存错误的中立点位置。
.安装感测器时请使用原厂所附之双面胶。
请确实将感测器固定在机身上,操控时才不致将机身的振动直接传导至感测器上。
.安装感测器时,连接线请勿拉得太紧。
当感测器的连接线拉得太紧时,陀螺仪将无法发挥完整的性能。若感测器脱落将导致失控并可能发生危险。
.安装感测器及控制扩大器时,外壳请勿碰触到机身上的任何金属物体。
为降低电磁波的干扰,GY601采用导电性的外壳,若碰触到金属物体将可能引起短路。
.感测器与伺服机至少需相隔2cm。
.若机体上已有安装GV-1定速器时,感测器与GV-1至少需相隔5cm。
.若将GY601安装在电动直升机上时,感测器与马达至少需相隔10cm。
由伺服机马达、GY-1扩大器及电动马达所产生的干扰,可能会引发错误的操控,进而影响陀螺仪的性能。
.打开电源後,当GY601萤幕上的-Hello-字样未消失前(约3秒钟),请勿移动机体及尾舵摇杆。
.飞行前请先检查伺服机的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若尾舵中立点的位置有变更时,在AVCS模式下陀螺仪必须重新读取尾舵中立点的位置。
读取的方法∶
先将遥控器切换至AVCS模式,再打开陀螺仪的电源。或在1秒钟内快速切换遥控器的感度开关至少3次,使陀螺仪能在AVCS及一般模式间快速切换,感度开关最终需停留在AVCS模式,GY601便会储存最新的尾舵中立点位置。

.避免温度急遽的变化。
急遽的温度变化将导致中立点偏移。例如在寒冷的冬天将直升机由开暖气的汽车内移至车外,或夏天将直升机由开冷气的汽车内移至车外,请将直升机静置10分钟,等陀螺仪的温度稳定後再打开电源。若陀螺仪被日光直晒或安装位置离引擎太近,都会使温度急遽变化。
.检查电池的剩馀电量。
.在AVCS模式下,请勿使用尾舵微调及尾舵混控功能。
.在检查及调整直升机时,务必检视尾舵的强度
机身的振动幅度,尾舵的尺寸、型式、连结方式及松紧度,都会影响陀螺仪的性能。陀螺仪的感度愈大会使尾舵的表现愈佳,但负载也会同时增大。
想要使直升机能获得极致的性能,适时保养是不可缺少的。
机身及尾舵的强度,对陀螺仪的性能有极大的影响。
在检查及调整直升机时,务必检视尾舵的强度
机身的振动幅度,尾舵的尺寸、型式、连结方式及松紧度,都会影响陀螺仪的性能。陀螺仪的感度愈大会使尾舵的表现愈佳,但负载也会同时增大。
.想要使直升机能获得极致的性能,适时保养是不可缺少的。
机身及尾舵的强度,对陀螺仪的性能有极大的影响。

.S9251伺服机只可搭配GY601,请勿使用於其它用途。
S9251是专为GY601所设计,若使用於其它用途可能会有障碍产生。
.飞行後请勿立即碰触S9251的外壳。
S9251的散热外壳会很烫,若碰触可能会烫伤。
.安装S9251伺服机时,外壳请勿碰触到机身上的任何金属物体。
S9251采用铝合金散热外壳,若碰触到金属物体将会产生极大的干扰,可能会导致伺服机无法接收讯号而发生危险。
.S9251是专为GY601所设计的高速伺服机,当伺服机启动时会消耗大量的电流,请时常检查镍镉电池的剩馀电量,才能决定安全的飞行次数。
⊙务必使用镍镉电池,一般的乾电池将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
⊙若接收机具有电池保护功能,请检查其截止电压,视实际情况而决定飞行时间。
⊙在伺服机的最大活动范围内请勿卡住连杆,否则会增加电流的消耗并缩短伺服机的寿命。

尾舵控制方式的差异

传统的陀螺仪接收来自遥控器的尾舵控制讯号,并将讯号传送至尾舵伺服机来移动尾舵。当尾舵开始移动时,陀螺仪会侦测出尾舵的移动量,并产生抵制的讯号给尾舵伺服机。在此情况下,若想继续移动尾舵时,势必要由遥控器输出比陀螺仪更强的讯号,才能移动尾舵。因此遥控器与陀螺仪所输出讯号的差异量,才是真正驱动尾舵伺服机的讯号。一般而言,陀螺仪的控制扩大器会将遥控器所输出的讯号增强数倍,并与陀螺仪的抵制讯号强度成平衡的状态,如此才能由遥控器控制尾舵的移动。

AVCS控制系统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它具有抵抗外来的作用力,并将尾舵回复至原始位置的功能。AVCS系统能产生与控制讯号成正比的角速率,因此能控制尾舵的移动速度。

.在AVCS模式下若移动尾舵摇杆,则尾舵伺服机会持续地运作,直到尾舵到达特定的移动速度。
.尾舵的微调讯号也属於控制讯号,即使是极小的微调讯号也会使尾舵偏移,因此每一种飞行模式的尾舵微调必须一致,并且需与陀螺仪的中立点讯号相吻合。
.因为由遥控器传来的尾舵混控讯号也被视为尾舵的移动讯号,因此必须关闭全部的尾舵混控功能。
.GY601必须在一般模式下先行调整尾舵连杆的中立点位置,一旦调整好中立点位置後,GY601会读取尾舵中立点。
.在AVCS模式下,陀螺仪会自动微调尾舵,因此不需调整尾舵连杆的长度。

AVCS系统与传统陀螺仪最大的不同,便是在AVCS模式下必须给予陀螺仪中立点讯号,并且依据此中立点讯号执行操控

网友(2010-02-11):
回复是一种美德

用的611,学习咯 。

网友:
收一套2手的大概多少钱?

网友(2010-10-16):
看来611是神器呀

网友:
命中要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