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高手发动机配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07-12-09):
我有一23CC汽油
发动机
,船长120CM,直接传动不用变速齿轮,用多大的3叶螺旋桨好呢?
如果改用一个变速齿轮后来带动2个螺旋桨,速度会不会更快?

网友A:
其实每条船应该配多大的浆不是什么高手可以准确说的出来的。
这要通过具体的试航调整才可以确定。
不过你的第二个问题比较明确:齿轮变速会消耗一点功率、多出来的一套轴系也要消耗一点功率。所以……

楼主:
谢谢老贾指教!